继电器模组是什么

楼主(2018-01-25):
  继电器是具有隔离功能的自动开关元件,广泛应用于遥控、遥测、通讯、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及电力电子设备中,是最重要的控制元件之一。

  继电器模组一般都有能反映一定输入变量(如电流、电压、功率、阻抗、频率、温度、压力、速度、光等)的感应机构(输入部分);有能对被控电路实现“通”、“断”控制的执行机构(输出部分);在继电器的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之间,还有对输入量进行耦合隔离,功能处理和对输出部分进行驱动的中间机构(驱动部分)。

  作为控制元件,概括起来,继电器有如下几种作用:

  1)扩大控制范围:例如,多触点继电器控制信号达到某一定值时,可以按触点组的不同形式,同时换接、开断、接通多路电路。

  2)放大:例如,灵敏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等,用一个很微小的控制量,可以控制很大功率的电路。

  3)综合信号:例如,当多个控制信号按规定的形式输入多绕组继电器时,经过比较综合,达到预定的控制效果。

  4)自动、遥控、监测:例如,自动装置上的继电器与其他电器一起,可以组成程序控制线路,从而实现自动化运行。

24路直流信号隔离放大(ZY-版GLQDB-24DC-BJT)

  继电器的正确使用——模块继电器生产厂家广州铭业电子小编来为大家娓娓道来:

  1、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的选择

  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是继电器最主要的一项技术参数。在使用继电器时,应该首先考虑所在电路(即继电器线圈所在的电路)的工作电压,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应等于所在电路的工作电压。一般所在电路的工作电压是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的0.86。注意所在电路的工件电压千万不能超过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否则继电器线圈容易烧毁。另外,有些集成电路,例如NE555电路是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工作的,而有些集成电路,例如COMS电路输出电流小,需要加一级晶体管放大电路方可驱动继电器,这就应考虑晶体管输出电流应大于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流。

  2、触点负载的选择

  触点负载是指触点的承受能力。继电器的触点在转换时可承受一定的电压和电流。所以在使用继电器时,应考虑加在触点上的电压和通过触点的电流不能超过该继电器的触点负载能力。例如,有一继电器的触点负载为28V(DC)×10A,表明该继电器触点只能工作在直流电压为28V的电路上,触点电流为10A,超过28V或10A,会影响继电器正常使用,甚至烧毁触点。

12路交流信号隔离放大版(ZY-GLQDB-12AC-Si)

  3、继电器线圈电源的选择

  这是指继电器线圈使用的是直流电(DC)还是交流电(AC)。通常,初学者在进行电子制作活动中,都是采用电子线路,而电子线路往往采用直流电源供电,所以必须是采用线圈是直流电压的继电器。

  我司其它产品:

  欢迎有需求的用户点击进入我司主页http://www.gzmingye.cn访问,了解我司更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