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ro7的ModBus通信,F145和F146这两个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8-01-25):
用松下的Win Pro7,里面的ModBus指令有好多个,研究了好久都没通信上,大侠速来救命,教下Pro7的F145和F146的指令怎么用

网友A:
F145

如果是用作于MODBUS通信的话,我建议用MODBUS主站(II型)模式,MODBUS主站模式我现在都搅不懂它是怎么操作的。

MEWTOCOL是松下自己的内部协议,用法于MODBUS基本一样。

MEWNET这个不懂,我也希望有大神来教下我!

网友B:
首先你得明白,MODBUS和MEWTOCOL都是些通讯协议,就是发送接受的数据内容不同,物理通道上讲没有区别都是一位一位的发送出去,接受进来,F145是发送指令,就是把数据多少个,从哪个寄存器开始,从哪个口,一位一位的发出去,F146接受指令,你最好把程序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明白,MODBUS和MEWTOCOL都是些通讯...

通信端口是COM1,从站的站号是2,发送数据是16#C81,从站该动作命令的地址是:16#CA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首先你得明白,MODBUS...

现在通信上了,数据的发送格式不太会。

大橙子!!!

网友C(2018-05-18):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行高低16位数据交换,怎么判断发送是否正确,有例子吗。邮箱2029921776@qq.com,多谢

网友D(2020-06-2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楼主 你这个F145与146程序可以分享給我看下吗? 我现在也通讯不上,

邮箱369803648@qq.com,感谢!

网友E(2022-04-19):
楼上这个连接是打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