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怎么用starter软件连6ra80

楼主(2018-01-25):
我是跨专业的一名小萌新,自学西门子的传动和自动化有一个月了,现在想学习一下80的装置,请问一下怎么用starter软件连6ra80,具体调试步骤,谢谢大家

网友A(2023-06-25):
用PC电缆直接连就好

网友B(2023-12-04):
  1. 准备usb转串口线一根,安装好驱动再到系统里面看看端口号,如com2。

  2. 看说明书制作一根232的线,插头用调速器上拆下来,9针头子一个,3芯线2-3米。

  3. 打开starter,设置端口,用s7-online链接,确定。

  4. 在线,上载到pc。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