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开启台达M变频器的PID对不对

楼主(2018-01-25):
压力传感器是0~20bar的 4~20ma

P03=50

P115=04

P116=03

然后手动设置P125就能使用PID了?

传感器接入变频器的AVI GND端子

网友A:
楼主您好,

PID的回授:P116=03   负回授  4-20mA  ACI

那么反馈信号的压力传感器应该是接在 ACI 和ACM之间,而不是AVI和GND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