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的测量方法分类

楼主(2018-01-25):
(1)直接测量

直接测量指的是被测量与度量器直接进行比较,或者采用事先刻好刻度数的仪器进行测量,从而在测量过程中直接求出被测量的数值的测量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测出的数值就是被测量本身的值。例如,用电流表测量电流,用电桥测量电阻等。这种方法简便、迅速,但它的准确程度受所用 仪表误差的限制。

(2)间接测量

如果被测量不便于直接测定,或直接测量该被测量的仪器不够准确,那么就可以利用被测量与某种中间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先测出中间量,然后通过计算公式,算出被测量的值,这种方式称为闾接测量。例如,用伏安法测电阻,就是利用测出的电压与电流的值,用欧姆定律间接算出电阻的值。

(3)组合测量

如果被测量有很多个,虽然被测量(未知量)与某种中间量存在一定函数关系,但由于函数式中有多个未知量,对中间量的一次测量是不可能求得被测量的值的。这时可以通过改变测量条件来获得某些可测量的不同组合,然后测出这些组合的数值,解联立方程求出未知的被测量。

(4)比较测量

比较法是指被测量与已知的同类度量器在比较仪器上进行比较,从而求得被测量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用于高准确度的测量,当然,为了保证测量的准确度,要用较准确的比较仪器,要求保持较严格的实验条件,如温度、湿度、振动、防电磁干扰等,这种测量方法的特点是已知的同类度量器量限必须大于未知的被测量。根据比较时的具体特点,比较法又分为以下三种。

①零值法。将被测量与已知量进行比较,使两者之间的差值为零,这种方法称为零值法。由于电测量指示仪表只用于指零,所以仪表误差不会影响测量准确度。使用电桥测电阻、电位差计测电势、天平测质量都是零值法的例子。

②差值法。差值法是通过测量已知量与被测量的差值,从而求得被测量的一种方法。

③替代法。替代法是将被测量与已知量先后接入同一测量仪器,如果仪器的工作状态没有改变,则可认为被测量等于已知量。这种方法由于测量仪器的状态不改变,所以内部特性和外部条件对前后两次测量的影响是相同的,测量结果与仪器本身的准确度无关,只取决于替代的已知量。曹冲称象就是替代法的一个例子。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么好的人品真的感动到要热泪盈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