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热丝试验机怎么操作,专家教你

楼主(2018-01-25):
  主要用途

  灼热丝试验仪适用于照明设备、低压电器、家用电器、机床电器、电机、电动工具、电子仪器、电工仪表、信息技术设备、电气事务设备、电气连接件和辅件等电工电子产品及其组件部件的研究、生产和质检部门,也适用于绝缘材料、工程塑料或其它固体可燃材料行业。

  结构特点

  灼热丝试验仪采用试验箱部分和控制部分一体化设计,方便现场安装和调试。试验箱外壳及重要部件采用不锈钢制造,耐烟、气腐蚀;采用可控硅自动控制系统自动调节电流,达到精确控制温度的目的;时间、温度数字显示,观察记录方便,使用稳定可靠。

  产品操作

  1.将试验品固定于试验架上,调整试验插入所需尺寸。

  2.插上机箱背后电源,确认进线电源是否有良好接地,电源电压为AC220V 。

  3.调整计时表:ta.ti.te 试验所需时间范围。

  4.开启电源开关,检查仪表是否正常。

  5.待温度表显示值到试验所需温度,按启动键,即进入试验,注ti.te两个键均为自锁键,如果ti.te 键弹出,按启动键后,则进入全部计时状态。

  6.当加温时间计时完毕时,载样小车将自动脱离。停止加温。

  7.观察试验品,起燃时按下ti 键,计时表ti 开始计时。

  8.观察试验品在燃烧过程中所掉下的残渣,燃烧和试验品到熄灭时立即按te 键,计时表te 开始计时。燃烧时记录火焰高度。

  9.试验结束。

  10.关闭电源开关,按下ti 、te 键,打开机箱顶部排风口,打开观察窗门,排出烟雾。

  11.取下试验品,记录试验结果,清洁箱内污垢,关闭排风口,关闭总电源开关。

  操作灼热丝试验仪请注意以下事项:

  1. 使用前务必详阅厂家提供的使用说明书,并遵照指示步聚,依次操作。

  2. 使用前务必详阅使用说明,并遵照指示步聚,依次操作。

  3. 仪器放在具有通风设备的房间内(或设有专门通风罩的小型实验室中),以便实验后废

  气排出。

  4. 按标准要求制取和装夹试样。

  5. 把两只配套砝码用铜丝(已连接在样品架上)经支架左端的两个滑轮(穿过对应小孔)

  悬挂在支架板下方。

  6. 接通燃烧箱电源开关,并使样品架离开灼热丝一距离。

  7. 按下“加热”按钮,调整电流调节旋钮。根据试样要求,调整适当的电流值,同时看温度是否达到测试要求所需的温度。

  8. 试品接触到灼热丝头时,限位电磁铁释放,接受1N 砝码拉力只可以向前移动7mm 。 实验完毕时,将加热按钮弹出,然后将电流调节旋钮旋至最小。

  9. 按下加热按钮接入电流,顺时针调节加热电源上的“电流调节”旋钮,一般灼热丝温

  度与电流关系(参考值)

  10. 每周须对仪器进行维护管理及相关调节键功能的运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1. 试验仪必须稳压电源,否则因电压波动大会影响温度发生变化。

  12.热电偶只做实验标准温度使用,校好后,在电流表处做好标记,以便下次实验使用,待温度下降至常温后,此时应把热电偶从灼热丝中小心抽出来,然后开始做实验(热电偶是易损件,不在产品三包保修之列,请注意)。

     更多关于电工产品的阻燃性测试仪器报价信息_请咨询标准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