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高准质量流量计的正确安装

楼主(2018-01-25):
艾默生高准质量流量计的正确安装  质量流量计正确良好的安装是其可靠工作、准确测量的前提,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安装时要有专门的技术人员严格把关。

1、安装场所

   远离大的振动设备及强力电磁场干扰场所,测量液态物料避免安装在工艺管线的最高点,要方便维护和拆卸;

2、安装方式

   气体物料,传感器弯管竖直向上,液体物料,传感器弯管竖直向下,特殊情况也可竖直向上,应避免弯管水平或倾斜;

压力要求:背压要求可以使介质始终充满传感器测量管,避免出 现半管而导致测量不准确。因此,保证安装在管线中的传感器有足够的背压是十分重要的。当背压不满足要求时,可考虑在管线中加装背压调节器。    要做到这一点,一是将传感器装在靠近泵的出口侧,或者装在上升管道的较低部位来测液体,而且流量计下游上升管道的高度应不低于2m(视介质密度而定)

3、避免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

   安装在大电机、射频发生器、变压器、大功率开关等设备附近,传感器中测量管的自激谐振动会受到干扰,而且检测器检测出来的微弱信号也有可能被淹没在干扰信号之中。  另外,连接仪表各部分的电缆的走线也不要覆盖在这些可能产生干扰的设备上面,最好不要靠近它们,也不要靠近高压供电电缆或类似的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 (EMI/RFI)源。

4、避免振动的影响

   科氏力式质量流量计的原理和结构都决定了外界振动对它会造成影响,虽然专门的安装技术 (例如采用坚固的管支架等)能够减小外界振动的影响,制造厂家也在竭力改进结构以提高抗外界干扰振动的能力,但流量计的安装场所还是应该尽量远离大功率泵、电机等强振动千扰源。若需要在管线振动大的管线中安装大口径流量计,有时要用膨胀节来消振,但必须在膨胀节与传感器之间加装带有坚固支撑的短接,否则,由于管道的伸缩造成附加应力,显示数据将会失准。

5、不能用流量计作为管道的支撑;流量计不能用来矫正管道法兰的错位和用来拉紧管道,导致流量计承受应力影响测量准确度。

6、其他注意事项

   除以上几点要着重考虑之外,当选择安装场所时,还应遵循下列原则:  当用科氏力式质量流量计测量液体介质,特别是易汽化的液体或含有少量气体的液体介质时,应把流量传感器安装在管道的较低处,而不要将传感器安装在管道的最高处;  当用科氏力式质量流量计测量气体介质,特别是非干燥气体或在高压下易液化的气体介质时,应把流量传感器安装在管道的较高处,而不要将传感器安装在管道的最低处。

7、传感器安装方式的选择

   传感器的安装一般分为垂直安装与水平安装两种方式。传感器的安装方式应依据被测流体的类型及传感器自身结构加以选择。

(1)垂直安装    垂直安装是指在垂直管线上安装传感器,这种安装方式也被称为“旗式安装”。对直管型流量计和装卸料计量的应用场合,垂直安装是一种得到推荐较多的安装形式。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用于弯管型流量传感器的安装。

(2)水平安装   水平安装是指在水平管线上安装传感器。在一般情况下,直管型和弯曲管型流量传感器都可采用水平安装方式。   弯曲管型流量传感器,在水平安装时,传感器箱体一般是处于垂直位置,最好不要将传感器箱体呈倾斜状或水平状安装在管线上,因为这样做,重力对测量管的工作状态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弯曲管型流量传感器,应根据被测介质的类型选择其水平安装的方式。

介质为洁净的液体   在这种介质条件下,不用担心有固体颗粒会沉积在测量管中,因此,无论何种形状的弯曲管型,都可采取传感器箱体向下的水平安装方式,俗称"T"型安装。

介质为含有固体颗粒的浆液   在这种介质条件下,推荐采用传感器箱体向上的水平安装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可以防止固体颗粒沉积在测量管内。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么好的人品真的感动到要热泪盈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