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讯求助

楼主(2018-01-25):
485通讯的水位变送器,用串口调试助手有数据,并且准,用FX3U+485BD编程,通讯灯亮,但读不出数据,请大师指导程序!

网友A:
   是不是FX 3U 中的接线有问题 ?还是程序中对 485 地址指定不对 ?

网友B:
有没有参数设置不一致也会导致数据通讯失败。。还有就是发送数据是否能接受过来,RS指令

网友C:
如果是PC高级语言与PLC通讯的话。这里倒是有个例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3556.html

网友D:
地址,波特率,有无校验,和你的传感器设置一样吗

网友E:
用PLC给串口助手发数据,看看有没有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地址,波特率,有无校验,和你的传感器设置一样吗

这些设置要一致的!!

网友G:
以前遇见过,参数都没问题的条件下,换根编程线就好了,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围观下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H:
你的地址设置是正确的吗,还有波特率,如果没有问题就查查硬件连接,R/X是不是可能接反了。

网友I:
系统寄存器的配置检查一下吧

网友J(2018-02-25):
确认通信参数,还有通信数据是否正确。建议先PLC和电脑通信用串口助手监视数据是否正确,确认正确后再连接到最终设备

网友K(2018-11-26):
我也卡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