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质量流量计promag50

楼主(2018-01-25):
一,现场情况:用户反映仪表安装后通电无显示。

二,分析:1.仪表供电电压及类型错误,接线端子有短线现象。

          2. 显示模块损坏,或显示模块的插头松动。

          3.电源板模块损坏或没插上。

三,结论:检查供电电压与类型,符合仪表要求AC220V,排除用户给错电对仪表的损坏。更换了显示模块,排除显示模块的问题。更换了电源板模块通电后仪表终于有显示了,确定是电源板坏了,但仪表显示报故障。更换电源板时发现放大板有焊点烧开的现象所以放大板也换了新的,当时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仪表故障代码为S321:传感器线圈电流超限,传感器线圈断路的现象,或者是压根就没接传感器,用万用表量了下线圈电阻值在正常范围内。又校了传感器到仪表的线均正常,后检查变送器里接传感器的线路板发现已经烧断了。判断是接线时将电源接在了接传感器的接线端子上了,导致烧了电源板,放大板,传感器接线板。

四,解决方案:将烧坏的电子板进行了更换,损失惨重,仪表安装与接线一定要参考技术资料,一些损坏是不可逆的。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么好的人品真的感动到要热泪盈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么好的人品真的感动到要热泪盈眶啊

全当工作日志的写写,一段时间自己也再看看总结总结。我也是一菜鸟,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可以一块讨论,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