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怎么控制台达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2018-01-25):
台达触摸屏BOP-B07S411,可以控制台达变频器VFD-EL的频率吗?变频器的485怎么接线,是个网口,怎么连接触摸屏?

网友A:
是个网口!触摸屏自然需要网口才可以连接啊!

连接很简单,程序比较麻烦

网友B:
变频器上正常是6PIN的RJ11接口,就是常见的电话插口,是间两脚是485通信和+和-。触摸屏可以直接用485通讯来控制变频器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网口!触摸屏自然需要网口才可以连接啊!连接很简单,...

想有触摸屏控制频率,那样就不用买模拟量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上正常是6PIN的RJ11接口,就是常见的电话插...

有没案例看下

网友C(2018-09-07):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D:
DVP-PLC编程技巧大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个网口!触摸屏自然需要网口才可以连接啊!连接很简单,...

网友F:
网口连接也可以,但是我没试过。编程序?HMI集成好的功能你非得写宏那我也没啥可说的

网友G:
学习中,请高手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H(2018-11-08):
学习中,请高手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