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照明智能继电器模块

楼主(2018-01-26):
  智能继电器模块又叫做智能照明模块,下面铭业电子的小编为大家带来更详细的讲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智能继电器模块是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组成的最基本的单元模块部分,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是指利用计算机、无线通讯数据传输、扩频电力载波通讯技术、计算机智能化信息处理及节能型电器控制等技术组成的分布式无线遥测、遥控、遥讯控制系统,来实现对照明设备的智能化控制。具有灯光数量的调节、灯光软启动、定时控制、场景设置等功能;并达到安全、节能、舒适、高效的特点。

  1、智能继电器模块的原理:

  智能继电器模块是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组成的最基本的单元模块,该叫法是取决于它采用的原理:继电器的原理,即用弱电(常用的为12V、24V、36V)控制强电,强电控制照明灯具,弱电做为通讯(通讯的线材一般选择4芯线或者网线),进而实现多种的控制方式,比如控制面板的现场控制、控制中心的智能化控制、感应器的联动控制、遥控器/手机的无线控制等。

  2、智能继电器模块的作用:

  一、实现照明控制智能化,从智能继电器模块的原理上分析,采用弱电控制强电,弱电的通讯可以扩展,在传统本地的控制方式上,可以扩展为电脑控制、定时控制、联动控制、自动逻辑控制、无线控制、远程控制等。

  二、提高节能效果。使用多种感应器,通过预先设定的逻辑控制,结合定时控制的功能,对照明灯具进行分批次的管理,从而提高节能效果。

  三、提高管理水平,减少维护费用。智能继电器模块将传统人为控制的照明转换成智能化管理,提高管理者的效率,降低人工运营成本,实现开源节流,并带来一定的投资回报。

  3、智能继电器模块的分类:

  我们通常根据智能继电器模块其所接回路的数量将他分为:4路、8路、12路的居多,如果超过此回路数量,可以使用模块灵活叠加而成,这并不影响其功能性,因为每个模块都有一个通信端子,可以相连。

  按照功能性进行分类:普通型智能照明模块、磁保持型智能照明模块、电流检测型智能照明模块;功能性不同,当然价格也是不同的,毕竟取决于原材料的不同。

  按照功率负载进行分类:10A智能照明模块、16A智能照明模块;20A智能照明模块;一般常用的是后面三种,5A的毕竟比较少而已。

  当然,也有按照模块的尺寸外观、国内外厂家、总线类型等进行分类的,这里就不一一进行介绍,价格的话,具体根据功能不同,价格是有很大的区别。

  4、智能继电器模块的安装:

  所有的智能继电器模块采用标准的35MM导轨式安装,如图:

  5、智能继电器模块的接线:

  模块的接线分为两种:弱电端的接线与强电端的接线;

  弱电端的接线:如下图。每个智能继电器模块上面都有总线端子,一般来说,其弱电端的接线都是按照“总线式”接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手拉手方式。总线方式一般采用两芯的,或者四芯的。其中有两根是模块弱电供电,另外两根是模块的信号线(两芯的是即供弱电,同时也供信号)。

  强电端的接线:强电的接线比较简单,一般是两个端口为一组,遵从“左进右出,从上而下”的原则,一端接模块的入线,一端接模块的出线(即到照明灯具的线材)

  6、智能继电器模块的注意事项:

  1、图纸中设计的图纸只是设计了一个概念,需要不通的厂家根据图纸以及公司产品的特性深化设计;

  2、智能继电器模块仅仅是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组成的最基本的驱动单元,需要配合其余的辅助系统模块来实现整个系统的运行。

  3、注意一条总线上的智能继电器模块的数量不要超过一定的数量,一般来说,理论上都是64个总线单元。

  4、注意电源模块的负载情况,即所带智能继电器模块的数量;

  5、注意智能继电器模块的负载情况,超过额定负载时可以使用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