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的缺相保护器

楼主(2018-01-26):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生产的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增强,电动机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三相电动机,由于其功率大,运行稳定,控制简单,使用方便,在工厂企业中得到大量应用。几乎所有的拖动装置,尤其是泵类和风机类的负载中,更离不开电动机,对电动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1.设置保护的目的

    在三相电动机的运行中,由于种种原因,如三相电源的熔断器一相熔断,或者接触器触点烧损等造成一相接触不良,或由安装维护等原因造成一相断线,都会造成三相电动机缺相运行。若发现不及时,时间稍长便会烧毁电动机,造成设备损坏,影响生产的连续性,给工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

    为了保障电动机的安全运行,使其在发生缺相运行时能及时停止电动机的运行,避免造成电动机烧毁事故,一般重要电动机都装有各种保护装置,尤其是缺相保护。

     2.基本原理

    目前的电动机缺相保护电路大部分采用微机保护或电子式保护装置,元件较多,线路复杂,工作可靠性不高,出现问题时往往失去保护作用,或者工作失常,造成电动机保护拒动或不能合闸,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本文介绍的保护装置具有原理简单,元件少,工作可靠,基本不需维护等特点。并且通过适当的配置元件,可起到无功补偿的作用。

   该保护装置的原理为:三相星形接线的中性点,三相负载平衡时电位很低,基本相当于地电位。而当三相电源缺相时,中性点电位会升高至相电压。利用这一特点,对电源的供电情况进行监测,从而起到缺相保护作用。

    3.接线说明

   三个电容器接成星形,电容器端子分别接A、B、C三相电源,中性点接电压继电器的线圈,线圈另一端接地。电压继电器的常闭接点应串接与交流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当A、B、C任一相断开时,中性点电位升高为相电压,电压继电器动作,使交流接触器的控制回路断开,切除电动机电源。本电路中电容器容量不必选得太大,主要是耐压水平足够即可。选择耐压值时应注意,因电压为交流电压,需考虑其峰值,并考虑一系数,留有余地。如果电动机的功率因数较低,可在选择电容器容量时,结合电动机的功率和功率因数,选择合适的电容值,使保护装置同时起到无功补偿的作用。电压继电器的选择主要考虑其整定范围能够满足实际最高电压的要求。

   以上主要是针对低压电动机考虑。对于高压电动机,一般属于大型设备,其保护装置比较完善,这里不再赘述。

    这种保护装置接线简单,易于实现,适用于各类三相感应式电动机及其他需要缺相保护的场所。安装时可直接和控制回路一起安装,基本不占用空间,但要保证安全距离。

   另外,也可根据需要,利用电压继电器的常开接点加装报警装置,方便运行管理。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到具体的控制回路和实际的应用情况,这里不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