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序保护器的一些知识

楼主(2018-01-26):
  相序保护器是一种自动相序判别的保护继电器,保证一些特殊机电设备因为电源相序接反后倒转而导致事故或设备损坏。如电梯,如果电源在维修后相序出错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必须在控制回路接入相序保护器,保证相序无误。空调压缩机,也有采用相序保护器,保证压缩机不至于在维修后发生反转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电动机工作的接线顺序是有规定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相序发生错乱,电动机将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相序保护就是为了防止这类事故发生。

  相序保护可采用相序继电器,当电路中相序与指定相序不符时,相序继电器将触发动作,切断控制电路的电源从而达到切断电动机电源、保护电动机的目的。

  相序保护器优点

  相序保护器是一种多功能三相电源系统或三相用电设备的监测和保护仪器。  相序保护器可实时显示三相电源电压、并可在电源发生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缺相保护、不平衡保护、错相保护等故障时通过继电器输出的形式,给用户提供报警输出和保护电路动作输出的触点控制信号,起到报警和保护作用。集三相电压显示、过电压保护、欠电压保护、缺相保护(断相保护)、电压不平衡保护、相序保护(错相保护)于一体,采用功能强大的微处理器芯片和非易失存储技术,显示采用高清晰超宽温中文液晶,具有功能齐全,性能稳定,显示直观、操作简便的特点。

  相序保护器工作原理

  取样三相电源并进行处理,在电源相序和保护器端子输入的相序相符的情况下,其输出继电器接通,设备主控制回路接通。当电源相序发生变化时,相序不符,输出继电器无法接通,从而保护了设备,避免事故的发生。  三相电源依次接入保护器的U,V,W(有的是R,S,T)三个接线点,相序保护器的辅助触点一般有一常开一常闭。接入控制回路中,具体接常开还是常闭根据控制原理或者接线图来接,.当相序错误或者缺相的时候保护器的辅助触点动作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若起到保护作用,应该接常闭触点。

  相序保护器操作指南

  1、把三相电源的三相四线分别接入相序保护器的L1、L2、L3、N端。

  2、相序保护器的常开、常闭输出端,分别接入控制设备的回路。详见相序保护器接线示意图

  3、设置参数,把连接好的相序保护器通上三相电,液晶屏显示其中一相的电压。

  (1)相序保护器正常情况下,按一下R/设置键,进入设置状态,设置字符闪烁,此时液晶屏上显示设置和相序字样,按▲或▼键可选择是否启用相序保护功能,ON表示开启,OFF表示关闭。

  (2)再按一下相序保护器的R/设置键,设置过电压值,液晶屏上显示设置和过压字样,按▲或▼ 键设置过电压值,过电压值在220V~300V范围内设置,步进量为1V;再按一次R/设置键,设置过电压动作时间(单位为秒),动作时间 可在0.1~20秒范围之间设置,步进量为0.1秒。 接线示意图

  (3)再按一下相序保护器的R/设置键,设置欠电压值,液晶屏上显示设置和欠压字样,按▲或▼ 键设置欠电压值,欠电压值在150V~220V范围内设置,步进量为1V;再按一次R/ 设置键,设置过电压动作时间(单位为秒),动作时间可在0.1~20秒范围之间设置,步进量为0.1秒。

  (4)再按一下相序保护器的R/设置键,液晶屏上显示End字样,本次设置完成。

  (5)当相序保护器发生电源过压、欠压、缺相、错相、不平衡等故障时,液晶屏上分别闪烁显示过压、欠压、缺相、相序、不平衡等字样,如果故障时间超过设置的动作时间,过压、欠压、缺相、相序、不平衡等字样保持常亮,同时显示故障时的电压值,这时输出触点转换。

  (6)由于相序保护器缺相、错相故障属于不可自动恢复性故障;故发生缺相、错相故障时,相序保护器能记忆自锁。即使安全切断相序保护器工作电源,也会村村故障信息;只有在拍出缺相、错相故障后,按R/设置键,相序保护器才能复位。而发生过压、欠压故障后,如果线路电压又恢复了正常设置电压范围,相序保护器能自动恢复。也可按R/设置键手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