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操作手册

楼主(2018-01-26):
压缩机操作手册

一、工艺概述
1、编制依据
《火电工程调整试运质量检验及评定标准》
《HG/32/20型汽轮机使用与维护说明书》
《3BCL458离心压缩机使用说明书》
《化学工业大、中型装置试车工作规范》(HGJ231-91)
2、生产工艺原理
汽轮机工艺原理
来自8.83Mpa蒸汽管网的蒸汽,通过调速阀进入汽轮机,依次高速流过一系列环形配置的喷嘴(静叶栅)和动叶栅而膨胀做功,推动汽轮机转子旋转(将蒸汽的内能转换成机械能),汽轮机带动氮气压缩机旋转。
高压蒸汽在汽轮机内主要进行两次能量的转化,使汽轮机对外作功。第一次是将热能转化为动能:即中压蒸汽经过喷嘴(静叶栅)后压力降低、产生高速汽流而实现的。第二次是将动能转化为机械能:即高速蒸汽的冲击力施加给动叶片使转子高速旋转,传递力矩,输出机械功而实现的。
氮气压缩机工作原理
在蒸汽透平的驱动下,离心式氮气压缩机的叶轮随轴高速旋转,叶片间的气体也随叶轮旋转获得离心力,高速的气体被甩到叶轮外的扩压器中去,使气体的流动速度能转化为压力能,经过扩压器后的气体再经弯道、回流器进入下一级继续压缩,经过8级压缩,将氮气提到液氮洗所需要的压力后送往液氮洗工段。压力提高的同时,介质气体温度也要升高,设置段间冷却器来降低压缩气体的温度,减少压缩功。
3、生产工艺流程
工艺气系统
来自空分的低压氮气(压力0.475MPaG、温度35℃、流量33000Nm3/h)进氮气压缩机(C0103)一段,氮气压缩机的型号是3BCL458,经一段压缩,压力提高到0.952MPaG、温度120.3℃。经一段出口冷却器将温度降40℃后进二段压缩,经二段压缩压力提高到2.513MPaG、温度183℃。经二段出口冷却器将温度降为40℃后进三段压缩。经三段压缩压力提高到6.189MPaG、温度187.4℃,进三段出口冷却器降温度到40℃后,通过出口止逆阀、出口界区阀送往液氮洗工段。
蒸汽系统
来自高压蒸汽管网的蒸汽(8.83MPaG,535℃),经手动闸阀后分两路经对向布置的双主汽阀通过调速阀进入透平内膨胀作功,做功后的蒸汽(4.0MPaG,410℃)经排气止逆阀、排气手动闸阀后排入中压蒸汽管网。
一级汽封泄漏气经止逆阀、截止阀进入低压管网。
二级汽封泄漏气通过抽汽器抽出形成微负压,防止泄漏气漏入轴承箱污染润滑油。
泄漏汽经汽封冷却器一段冷却,冷凝液通过U型管回收。不凝气经抽汽器抽出进入汽封冷却器二段冷却,不凝气放空,冷凝液回收。
二级汽封泄漏气也可通过截止阀放大气,二级汽封泄漏汽冷凝液低点排放通过U型管进入地沟。
润滑油油流程
氮气压缩机组使用的是采用GB11120-89标准规定的汽轮机油,牌号为ISO N46润滑油。在油箱中的汽轮机油,经油泵加压后采用背压式压力调节阀PV01704调节油压至1.1MPa,经油冷器冷却,出口油温为45℃(+3~-2)。经油滤器过滤(精度≤10µm)后,分为两路,一路送往汽轮机调节机构作为调速液压油;另一路经压力调节阀PV01705将压力控制到0.25MPa,送往各个轴承点作润滑用,各路回油汇合后经回油总管返回油箱。
润滑油系统设置了三台油泵,即主油泵、辅助油泵和事故油泵。正常时由一台主油泵运行,另一台则作为备用辅助油泵。而事故油泵则作为事故状态停电、晃电时以备急用,防止由于停电而造成油路中断、轴承的干磨。另外为了保证事故油泵启动前或特殊情况下机组停机后惰走期间供油,还设置了高位油箱,正常运行中高位油箱注满油,并保持少量溢流,一旦发生意外,可通过位差向机组各轴承润滑点提供短时间润滑油,保证机组惰走期间各轴承的润滑。
调速油流程
由油过滤器后止逆阀处油分两路,一路叫调速油,在调速油进口设有蓄压器,在调速器变工况时补充动力油,起到稳定油压作用。调速油经调速油止逆阀后分五路:
第一路去调速阀错油门,作为调速阀动作的动力油。
第二路去停机电磁阀。压力油经手动停机阀后分两路去两个停机电磁阀,再分别进入两个停机卸荷阀,正常电磁阀带电,使停机卸荷阀关闭。
第三路去启动油控制阀。当开启启动油控制阀,启动油压压合速关阀活塞,建立启动油压。
第四路去速关油试验阀,用于在线试验主汽门灵活性。
第五路去危急保安装置。所有的回油进入回油总管,返回油箱。
电液转换器是通过调速器送过来的调速信号(4-20mA电信号)将速关油变成二次油压(0.15MPa-0.45MPa)。
二、设备性能及运行参数
压缩机型号参数:
机型:  3BCL458
制造厂:沈阳透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压缩机运行参数:
正常 额定
功率KW  4620 5120
转速r/min 12018 12319

汽轮机型号参数:
汽轮机型号:  HG32/20
汽轮机形式:   多级背压(采用引进德国西门子技术设计制造)
汽轮机制造厂: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汽轮机运行参数:
转速r/min 功率kw
正常工况 8500/12018 4620
额定工况 8713/12319(100%) 5632
调速范围 汽轮机额定转速的75%~105%
调闸转速 r/min 9881(电子)10064(机械)
进口压力 MPa(a) 9.1(8.83~9.91)
进口温度 ℃ 530(510~540)
排汽压力 MPa(a) 4.1(4.0~4.21)
耗汽量 t/h 正常工况约100.2
三、正常开车
1、开车前准备工作
确认蒸汽、N3、循环水、电、仪表气等外部公用工程具备开车条件,蒸汽放空量不小于透平达到调速器最低转速时的蒸汽量。
空分正常,低压氮气合格。
汽轮机、压缩机油封通入仪表空气(密封气),控制压力大于8KpaG。
开车现场清洁无杂物,标识清楚,消防器材齐全,消防通道畅通,现场照明合格;
2、建立冷却器循环水系统
⑴确认油冷器、氮气压缩机出口冷却器、两个段间冷却器、汽封冷却器所有的上回水阀关闭。确认循环水压力、流量足够。
⑵打开各冷却器水侧排气阀,稍开循环水上水阀,当水侧排气阀有水流出时,关水侧排气阀,打开循环水上回水阀。对所有的冷却器应逐个排气。
3、启动油系统
确认油系统所有阀门关闭,包括油侧排气阀、油侧导淋阀。油系统无检修项目。
投用油箱电加热器,确认油箱温度大于20℃。
打开主、辅、事故油泵进出口阀、PV01704、PV01705前后切断阀。PV01704投手动打开。
油箱充氮气,调节流量为10NM3/日。
油泵送电后,经盘车无卡涩,且油箱中的油温大于20℃时启动主油泵。在油系统全部正常后将辅油泵投自动。
打开油冷器,油滤器油侧排气阀,目视油冷器,油滤器油侧排气阀回油视镜有油流出后,关闭其排气阀。
慢慢关小PV01704,当调速油压力PISA01750至0.85MPa投自动。PV01705调整润滑油压力PISA01708至0.25MPa投自动。
打开两个蓄压器进油阀,排气投用。
打开高位油箱充油阀充油,当高位油箱回油视镜有油流出时,关充油阀。
全面检查油系统有无泄漏,如有及时消漏。
及时调整油温在42左右℃
4、压缩机投用盘车
⑴确认汽轮机转子处于停止状态。确认润滑油压、调速油压正常。
⑵确认盘车润滑油截止阀已打开,启动盘车油泵,确认盘车油泵运转正常,确认盘车活塞有规律的上下运转,确认转子有规律的转动。
⑶盘车时应倾听缸体内有无异常声音,如发现异常,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5、工艺气系统均压、导气
稍开氮气压缩机进口阀FV01335A,对氮气压缩机缸体均压,当缸体压力和氮气压缩机进口阀FV01335A前压力相等时全开氮气压缩机进口阀FV01335A。
6、蒸汽暖管
先稍开汽封抽汽器蒸汽阀,对驱动蒸汽管道暖管,暖管合格打开驱动蒸汽阀。再打开汽封泄漏汽阀,调节蒸汽量,使PG01762微负压。
稍开氮压机透平泄漏汽去低压管截止阀,对止逆阀后管道暖管。由于低压管网冷凝水多,暖管一定要慢,防止水击。冷凝水排净后看不到白雾时,打开氮压机透平泄漏汽去低压管截止阀
对主蒸汽管及排汽管同时暖管。全开主汽阀前暖管放空阀、导淋,全开排汽止逆阀后导淋。稍开主蒸汽切断阀旁路阀及排汽切断阀旁路,对主汽阀前蒸汽管及排汽管路进行低压暖管,控制阀后升压速率小于0.1Mpa/min。控制暖管压力为0.2-0.3MPa,温升速率小于3-5℃/min。杜绝暖管太快造成管道水击。
暖管30分钟后缓慢打开旁路阀,关小主汽阀前放空和管道导淋阀,进行升压暖管。控制阀后升压速率小于0.1Mpa/min,温升速率小于5℃/min。升压4.0MPaG前不得超过0.1MPa/min,达到4.0MPaG后,升压速率不得超过0.5MPa/min。直至全部打开主蒸汽切断阀旁路阀。
当闸阀前后压力相等时,可全开闸阀,关旁路阀。
暖管合格温度:是所用压力等级蒸汽的饱和温度50℃以上。
7、复位、冲转
中控ITCC上将透平停机电磁阀2222/2223复位。
现场确认主汽阀在正常位置,缓慢打开启动油控制阀1843,建立启动油压,压合主汽门。再打开速关油控制阀1842,建立速关油压。慢慢关小启动油控制阀1843,主汽阀2301、2302缓慢打开。直至启动油压消失,主汽阀全开。
就地或“ITCC”控制器盘面按“RESET”(复位)键,按一次“RUN”键并确认后,二次油压PI18206自动升至0.15MpaG,调节阀0810开始自动打开,按升速曲线汽轮机被冲转至600rpm低速暖机。
8、机组通过事先编定好的升速曲线升速、升速至额定
600rpm暖机结束后,汽轮机以10rpm的速率自动升速至2000rpm,并以50rpm的速率自动通过临界转速区至调速器下线转速。在提速过程中,如果想降回暖机转速,可按减速键。
2000rpm暖机35分钟,机组将以10rpm的速率缓慢升速,直至3441r/min,并以50rpm的速率自动通过临界转速区,然后又以10rpm的速率缓慢升速至调速器下限6534rpm。
在“ITCC”或现场盘面上通过升速键,缓慢将机组转速升至最大转速8713r/min,稳定运行10分钟。
机组自动升速过程中严密监视透平的轴振动、轴位移及轴承温度变化情况,若有异常应立即手动降速检查。
机组自动升速过程中严密监视透平的轴振动变化情况,若有异常应立即手动降速检查。手动参与升、降速后,自动升将速的程序将终止,但在临界转速区内仍会自动快速通过。
现场关闭蒸汽管线放空阀、导淋阀和透平缸体导淋阀,并全面检查机组运行情况。
用听棒倾听缸体内及汽封片处应无摩擦及异常声响,轴承处运行平稳。
监视各轴振动、轴位移及差胀的变化情况,各轴承温度变化情况。发现异常:轴承温度突然升高、轴振动突然升高达报警值等,应立即打闸停机检查。
检查透平缸体膨胀情况。滑销系统无卡涩,前后猫爪应灵活。
轴承油压和回油量、回油温度正常。
检查透平排气温度不大于440℃。
认真记录不同转速下的轴振动、轴位移、轴承温度等机械参数。
9、压缩机提压、向管网均压、导气
通过增加转速和关小防喘振阀对氮气提压。当压力达到6.189MPaA,稍开出口截止阀对管网均压,当出口截止阀前后压力相等时,打开出口截止阀。
根据液氮洗工段氮气量的需求,及时进行工况调整,以保证供给液氮洗岗位足够的氮气量;
四、正常维护操作
1、加减负荷
根据液氮洗工段氮气量的需求,及时进行工况调整,以保证供给液氮洗岗位足够的氮气量。
氮气压缩机负荷通过调整转速和防喘振阀开度来调整。
2、动设备的切换操作
油泵在机组运行期间没有定期切换的要求,只有当运行油泵需要检修时,或机组有停车机会才进行切换。
确认两台油泵可以实现互备。
切换前通知中控空分将辅油泵打“手动”,现场确认其进出口阀全开,盘车确认无卡涩,转动灵活。
现场启动辅油泵运行,确认出口压力稳定后,停下原运行油泵。
确认单泵运行时油泵出口压力,油泵振动和轴承温度无异常,确认油系统各点压力正常。由仪控人员切换确认运行泵为主油泵,停运泵切至备用状态。
若油泵切出后需检修,则通知电气停电,关闭其进出口阀门排泵体油后交付检修。
3、静设备的切换
切换油冷却器
如果油冷却器运行中由于冷却水侧堵塞、结垢或发现油冷却器有内漏、外漏现象,以及夏季冷却水温度太高需要两台油冷却器并列运行等情况下,需要进行油冷却器的切换操作。
确认备用油冷却器冷却水进口阀打开,打开水侧排气阀,排气完毕后关闭,打开冷却水出口阀。
确认备用油冷却器的油侧排污阀关闭,各法兰、活接头、阀门连接完好,打开油冷却器间的压力平衡阀。
打开备用油冷却器的油侧排气阀,观察排气阀后的回油视镜,当视镜中观察到气和油沫已排净,排出不夹带油沫的润滑油时,排气完毕,关闭均压阀。
静等10分钟,让两台油冷却器彻底均压,缓慢搬动油冷却器切换三通阀的切换手柄,如果要将再运油冷却器切出,则将手柄扳到投运油冷却器的止点;若希望两台油冷却器并列运行则搬到中间位置。关闭均压阀。
对切换出来的油冷却器进行处理。
若不检修,则关小冷却水回水阀,打开油侧排气阀即可。
若检修,则关闭冷却水进回水阀,打开水侧排气阀、排污阀,将油冷却器管程的水排净;打开油侧排气阀,用油桶接住油侧排污口,打开油侧排污阀,排油完毕后交出检修。
油滤器的切换
油滤器压差高报警或在运过滤器出现泄漏的情况下应切换过滤器。
打开备用过滤器排气阀,确认其排污阀关闭,确认设备复位完好。
打开压力平衡阀,向备用油滤器充油,直到从回油视镜看到有不加带气沫的油稳定流过,关闭排气阀。
缓慢搬动油滤器切换三通阀的切换手柄,如果要将再运油滤器切出,则将手柄扳到投运油滤器的止点;若希望两台油滤器并列运行则搬到中间位置,关闭均压阀。
打开切换出的油滤器排气阀卸压,打开排油阀排油,注意回收。
油滤器排油完毕后交付检修,检修完油滤器要进行充油试漏,备用。
4、蓄能器的检查和维护
检查充气压力
蓄能器设置后,最初要每周检查压力一次,以后正常工作中每月一次或每年两次定期检查。
运行中断开再开车时,开车前应检查。
检查方法:用充气工具检查(因每次检查都要损失少量气体,需备气瓶)
装置长期停运时,应关闭油口与压力油管之间地截止阀,保持蓄能器里的油压在充气压力以上,注意勿使胶囊靠底。
如蓄能器在装置中不起作用,检查是否用于气阀漏气或气阀损坏引起,以便给予补充氮气。如胶囊内无氮气,气阀处冒油,拆卸检查胶囊是否损坏;如蓄能器向外漏油,旋紧连接部分,如仍漏油,拆卸并更换有问题的零件。
蓄能器充气工具压力表应每年进行一次示值效验。
蓄能器的壳体须定期进行检验,一般每十年一次。使用中发现有严重损伤时,应提前进行检验。检验内容:探伤、测厚,检查进油端壳体变型情况,表面腐蚀情况等。
设备装置封存时,其存放温度应在0-50℃,相对湿度不大于80%,防止胶囊老化。
拆卸蓄能器前,必须先放掉压力油,并借助充气工具放掉胶囊内的气体,卸下充气阀门。拆卸后再进行清洗或检修时,用汽油或其他洗涤剂,清洗所有零部件。清洗后,用干燥的压缩空气吹干,检查所有零部件是否磨损或损伤,对螺纹零件要特别注意,注意更换有磨损和损伤的零件。重新装配时,应先向壳内冲入少量润滑油用于润滑,然后再按顺序装好即可。
5、事故原因分析及处理
⑴事故处理原则
在处理事故的过程中,操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积极消除故障,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及时向主管领导及值班长报告,井执行上级的命令。根据班长的统一指挥进行故障处理。
操作人员要认真巡检,发现事故苗头及时处理。发现故障时要判断迅速准确,排除故障时动作应果断利索。杜绝事故的扩大和蔓延。
处理事故时,要保证不受损害和不需停运的设备稳定运行。
根据仪表指示,报警系统和机组外部征象,肯定机组已发生故障后,迅速消除对人身的危害,必要时做紧急停车处理。
操作人员应将不明故障现象认真记录,迅速报告有关人员,并与他们共同研究观察,使事故**解决。
运行人员应将事故的现象、性质、处理过程认真记录。
排除故障时,动作应迅速,果断正确,接传命令要复读清楚。
发生故障时,车间技术人员应及早赶到现场,指挥消除故障,并给操作人员必要的指导。
处理事故期间,所有在岗人员必须坚守工作岗位,团结一致,消除故障。
若事故发生在交接班时,应在故障消除后再进行交接班。接班人员在得到当班人员许可后,可协助消除故障。
详细记录事故发生的时间、原因及处理经过。
事故后,应及时组织召开事故分析会。
⑵事故原因分析及处理
轴振动高
序号 原因分析 处理措施
1 冲转时轴振动高可能是因为停车后未盘车,或因为转子正处于热弯曲状态。 停车,启动盘车,等转子自动伸直后再开车。
2 升速过程中振动升高可能是暖机时间太短或气缸受热不均。 降速充分暖机。
3 低速暖机时间过长,排汽温度过高。 升速过临界后机组带上负荷就可以让排气温度降下来,如振动过高无法继续过临界,则只好停车等排气温度将下来之后重新开车。
检查透平的真空度。
4 原动机与从动机对中不良或联轴节损坏。 检修,复查热对中,检查联轴节。
5 转子变形,动平衡破坏,或转子部件松动脱落。 检查动平衡。
6 转子结垢或气缸进异物。 解体除垢,检查气缸。
7 主蒸汽温度太低,发生水击。 打闸停车,充分暖管等主蒸汽温度充分恢复后重新开车。
8 油温太高或太低。 调整油冷却器后温度到正常。
9 轴承油压低,油量少。 调节轴承油压。
10 轴承磨损,轴瓦间隙过大。 降低油温改用高粘度油品,更换轴瓦。
11 油质恶化,油乳化。 滤油脱水,更换润滑油。
12 开车时通过临界区或在临界区附近运转。 快速通过临界区,避免在临界区附近运行。
13 机组基础裂缝变形或地脚螺栓松动。 检查处理。
14 透平猫爪抱死或滑销系统卡涩,影响缸体的自由膨胀。 检查处理。
15 与缸体连接的管道应力太大。 管道应力调整或停车处理。
16 机组动静部分摩擦,汽封磨损。 停车检查处理。
17 轴承箱跑偏或轴承损坏。 停车处理。
18 压缩机喘振。 开大防喘振阀,消除喘振。
19 压缩机介质带液。 检查压缩机段间疏水。
20 仪表指示不准。 联系计控检查。
轴位移大
序号 原因分析 处理措施
1 机组负荷高 降负荷
2 主蒸汽参数太低。 降负荷,调节蒸汽参数正常,若发生水击则停车。
3 平衡盘或级间密封损坏。 停车检查,更换密封。
4 平衡管堵塞。 停车疏通。
5 叶轮结垢。 停车解体除垢。
6 轴承止推瓦静电腐蚀。 检查接地电刷,更换轴瓦。
7 止推轴承磨损。 检查油质油量,更换轴瓦。
8 止推轴承油量过低。 调整进轴承的油压。
9 油温太高。 调整油冷却器后润滑油温度。
10 润滑油乳化变质,或机杂超标。 滤油或换油。
11 压缩机喘振。 开大防喘振阀,消除喘振。
12 压缩机介质带液或汽轮机发生水击。 检查压缩机段间疏水器。汽轮机发生水击则紧急停车,蒸汽管网参数恢复后重新暖管开车。
13 检修后安装有问题,仪表探头安装位置偏差。 联系仪表专业检查。
14 主冷却器真空太低。 提高主冷却器真空度。
轴承温度高
序号 原因分析 处理措施
1 油温太高。 调整油冷却器后温度。
2 润滑油压力太低。 调整润滑油压力。
3 轴振动高,喘振。 消除喘振。
4 轴瓦磨损。 更换轴瓦查找磨损原因。
5 机械对中不良。 重新找正对中
6 油质变坏,油中水分机杂超标 油品过滤或更换
7 负荷过高,蒸汽参数异常,表冷器真空低 调整负荷,恢复蒸汽参数,提高表冷器真空
8 轴位移过高也会引起止推轴承的温度升高 消除轴位移高的因素
9 透平保温不好,影响轴承温度监测的一次仪表或温度探头,导线被损坏。 完善保温,仪表检查测温元件。
润滑油泵出口压力低
序号 原因分析 处理措施
1 泵入口滤网堵塞。 切泵,隔离,清理滤网。
2 备用泵出口止逆阀失灵,卡涩而不到位。 隔离备用泵,检修止逆阀。
3 运行泵出口安全阀起跳后不能及时复位或起跳压力设定太低。 倒泵,隔离检修。
4 油箱温度太高。 检查油箱加热器、回油温度和油冷却器后油温。
5 油箱液位太低。 油箱加油。
6 泵内有空气或油质恶化。 倒泵,盘车排气,更换过滤油。
7 油泵背压调节阀失灵或整定值太低。 检查背压调节阀及旁路阀,重新整定设定值,若无效则拆检调节阀。
8 油系统出现大的泄漏,润滑油或调速油用量突然大幅度增加。 全面检查油系统。
9 油泵机械故障。 倒泵检修
10 电机转速下降或检修后的电机反转。 联系电气检修三相电流是否平衡,确认电网频率是否正常。
压缩机喘振
序号 原因分析 处理措施
1 压缩机入口滤网堵塞、入口气量太小或入口温度太高、入口气体分子量太小。 检查更换过滤网。检查滤网是否挂霜,开解冻空气调整进口温度到5℃以上。
2 机组转速指示低,防喘振控制器无法正常工作。 检查转速测量和传送系统,检查防喘振控制器。
3 防喘阀故障。 检查阀位与调节器输出的对应关系,若确认请仪表专业检修。
4 后系统气量或压力大幅度波动、超压。 调整用气量稳定,开大防喘阀门。
5 段间冷却器效率下降或断水。 检查水阀用量,若没问题则清理段间冷却器。
6 导向叶片动作不稳定。 检查检修。
7 机组转速不稳。开车时升速太快,停车或减负荷时降速太快。 应平稳操作。检查调速系统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必要时停车处理。
⑶在发生下列情况下装置必须紧急停车
达到联锁设定值而联锁未能正常动作,该跳车而没有跳车。
机组突然发生强烈振动,机内有明显的摩擦、碰击声音。
机组任意轴承断油、轴承温度突然大幅上升或轴振动突然大幅上升。
主蒸汽温度大幅度下降50℃以下或发生水击现象。
压缩机发生严重的喘振又一时无法消除。
轴承箱或油系统着火,难以扑灭时。
五、热态开车
机组停车时间不太长,透平在未完全冷却的状况下的开车,与冷态开车基本相同,只是低速暖机不同,停车时间越短暖机时间越短,另外热态开车要求主蒸汽温度尽量高于透平调节级的温度,要求暖管要充分。
热态开车前一般来说油系统如果没有特殊的检修项目一般也维持运行,不必重新建立,油系统试验也不需要每次开停车都做,除了大修后,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平时不必试验油系统各压力开关等的调定值,透平的静态调试也是一样。如果短期停车透平的调速系统没有经过检修,静态调试工作是不做的。
热态开车还要注意:如果停车时间很短(小于24小时),则一般不必开透平缸体导淋或根据缸体温度情况具体的判断。
热态开车时根据升速曲线进行升速,严格监视轴振动的变化,如果轴振动突然升高要立即打闸停机,消除引起振动升高的因素后方可重新开车。
如果某种原因机组停车后盘车未进行,应尽量冷却转子后再开车,禁止在热弯曲最大的时候冲转。
六、停车
1、计划短期停车
接到班长计划短期停车指令后,要密切注意蒸汽管网压力。
压缩机降负荷
解除汽轮机转速遥控,改为ITCC调速器面板操作。
根据前工序减负荷大小进行退气,缓慢开FV01720,并降低压缩机转速,在降压过程中要注意防喘振流量偏差,防止产生喘振,
现场在ITCC上将机组转速降低到调速器下限  rmp后,按机组停车按钮,确认主汽阀、调速阀均已关闭,记录机组的惰走时间,打开蒸汽管线上的各导淋阀。
当机组转速降低到0rmp时,现场确认转子已停止转动,开启盘车油泵,投用盘车系统,现场确认盘车运行正常。
压缩机停机后,确认机组防喘振阀FV01702全开,进口阀FV01335A关闭,打开压缩机出口放空阀HV01725缓慢对机组进行卸压。
2、计划长期停车
前几步停车过程同短期停车。
解除汽轮机转速遥控,改为ITCC调速器面板操作。
根据前工序减负荷大小进行退气,缓慢打开FV01720并降低压缩机转速,在降压过程中要注意防喘振流量偏差,防止产生喘振。
现场在ITCC上将机组转速降低到调速器下限  rPm后,按机组停车按钮,确认主汽阀、调速阀均已关闭,记录机组的惰走时间,打开蒸汽管线上的各导淋阀。
当机组转速降低到0rmp时,现场确认转子已停止转动,开启盘车油泵,投用盘车系统,现场确认盘车运行正常。
压缩机停机后,确认机组防喘振阀FV01720全开,进口阀FV01335A关闭,打开压缩机出口放空阀HV01725缓慢对机组进行卸压。
关闭蒸汽管线进口闸阀,排汽管线闸阀。关闭汽封去低压管网阀。
关汽封泄漏汽阀,关轴封抽汽蒸汽切断阀。
维持油系统和盘车装置运行36小时后,确认透平缸体温度已小于60℃,停盘车、主油泵,20分钟后停油箱加热器。
如果要停CW系统,应先关闭CW上水和回水阀,打开排气阀和导淋阀,排水完毕后交出检修。
将氮气压缩机的所有电器设备断电。
交出检修的设备应确认与系统隔离、卸压、排放物料后才能交出检修,机泵检修要断电,油系统检修时如果要动火,则必须经彻底排油,局部冲洗,检修部位通过盲板与整个系统隔离,有条件的时候应将需动火部件拆离现场后再动火。
3、紧急停车
紧急停车是指机组遇到突然的、无准备的、计划外的停车,包括异常情况下人为打闸停车或因内、外部原因联锁跳车。
手动打闸停车是机组发生异常情况现象或故障,前工号工艺指标严重超标,一切危及人身安全、设备安全,会造成严重伤害或破坏的事故,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打闸停车。
手动打闸可以在空分中控ITCC操作台上、就地脱扣机构分别进行,视情况采取就近的打闸停车手段。
打闸停车后的处理
确认主汽阀、调速阀关闭,防喘振阀打开。监视机组惰走时间,转速降到0后启动盘车装置。如果转速降不下来,则可能主汽阀、调速阀内漏所致,关蒸汽闸阀。
如果由于电力系统造成紧急停车,两台油泵均无法启动,而事故油泵要等事故电机正常后才能运行,润滑油只能通过高位槽静压供油,油量不充分,因此要尽量减少惰走时间,让机组尽快停下来。此外由于油系统自身原因导致的断油或油压低联锁跳车,也应尽量减少惰走时间,如关闭蒸汽闸阀。
如果机组只是短暂停车,蒸汽闸阀可以不关,打开蒸汽管道导淋和暖管放空阀,维持油系统、汽封抽汽冷却器、盘车装置运行。
如果是长期停车,其处理如长期停车。
4、联锁跳车
跳车后首先按紧急停车处理,并确认联锁信号,分析判断跳车原因。
如果是停电引起的联锁跳车,确认事故油泵自启动,且泵出口压力正常,关闭蒸汽阀减少惰走时间。
视停车时间长短确定是按短期停车处理还是按长期停车处理。
5、停车后注意事项
停机过程中的主要操作以及异常现象应有详细记录,交班时应交代清楚,接班者应检查确认。
停油泵后观察轴承温度的变化,防止热传导损坏轴承。
长期停车,只要条件允许每天启动油系统和盘车装置,让转子盘动半小时以上或让转子翻身。
冬季停车要做好防冻工作。

网友A:
感谢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非常值得学习,谢谢老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