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运动异响

楼主(2018-01-26):
kollmorgen的无铁芯直线电机,用的MEI卡控制,设置的PID算法,60mm/s的速度运行,目前调试出来的速度波动为3%,激磁和运行过程中有比较大的噪音。

想请问一下

  1. 光栅尺脏污会导致电机异响吗?

  2. 直线电机低速是,速度波动是否不好控制?

网友A:
光栅尺脏污会导致电机异响吗?

原则上会,污染会导致信号弱,导致信号处理误差加大,导致读数的微观误差(一个周期内的细分误差)变大,导致反馈有额外的速度波动,导致电机实际速度波动。但是一般不到计数丢失重现性的程度,不会特别明显。

直线电机低速是,速度波动是否不好控制?

当然,任何电机低速的时候,都不好控制。

网友B:
低速时机械静态阻力增大(润滑油粘性增大),相对控制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