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STS后,查询MG_BGS仍然等于1

楼主(2018-01-26):
用Galil运动控制器多年,现在比较熟悉了用法。 但最近遇到的一个头大的问题是:

执行一段矢量插补运动(LM XYZW, LI.... BGS),一段轮廓结束后,发送 STS停止运动,为确保停止,再发ST XYS,一切貌似正常。

但下一段运动,发送 BG XY,系统有时弹出错误:Begin not valid while running.

这就奇怪了,明明发送了STS 和ST XYS. 为何系统还在运动? 查询 MG _BGS为1. 为何无法停止呢?

通过GalilTools再发STS, 再查询MG _BGS, 还是等于1.

再发LI 1,1,1,1和STS有时就可以停止它。 非常奇怪!!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看到您的完整程序,不好确认问题,不过比较常见的问题是DC或VD设置太小,需要的“刹车”时间比较长。ST命令是让运动停止,但“停止”本身是一个过程,ST命令只是开始这个过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您的完整程序,不好确认问题,不过比较常见的问题是DC或VD设置太小,需要的“刹车”时间比较长。ST命令是让运动停止,但“停止”本身是一个过程,ST命令只是开始这个过程而已。

我想不应该是减速度问题,因为STS后,已经执行了其它IO操作,耗时已过2秒,且我设置的VD减速度也很大。为何机器明显停在那里,MG _BGS却等于1?我可否改用AB 1来解决问题?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插补定义最后没有LE或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