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PID

楼主(2018-01-27):
S7-200smart 现在有一个调节阀,根据温度SP调节蒸汽的流速,调节的速度要做几个配方。比如快速升温,慢速升温。这样就要修改PID中的比例,积分,微分项。请问怎么在触摸屏上在线修改?

网友A:
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按钮来进行赋值啊,然后每个按钮对应的比例积分值可以通过触摸屏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