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样设置工程使用期限,求助??

楼主(2018-01-27):
怎样设置工程使用期限,求助?

网友A:
这种用PLC设置也可以把

网友B:
需要写脚本

网友C:
用脚本读取系统时间,与固定日期比较,弹出到期界面,只有输入的验证码跟设定的一致即可返回主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脚本读取系统时间,与固定日期比较,弹出到期界面,只有...

网友E:
引用  的回复内容: 用脚本读取系统时间,与固定日期比较,弹出到期界面,只有...

网友F(2018-04-10):
多谢,我看了后也明白了

网友G:
这个用脚本就可以实现了的,其实并不难

网友H:
帮助里边有详细的设置办法

网友I:
从网上学习了使用脚本程序的方法,开始几台使用很好,现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出现重启机就要期限密码的问题,正在寻求解决,那位同仁遇到过这个问题希望交流分享,谢谢

网友J(2018-12-14):
引用 网友C:
用脚本读取系统时间,与固定日期比较,弹出到期界面,只有输入的验证码跟设定的一致即可返回主界面

用脚本读取系统时间,与固定日期比较,弹出到期界面,只有输入的验证码跟设定的一致即可返回主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