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何做plc以下的几个小功能

楼主(2018-01-27):
1,两个数相除,结果如果为整数则输出1,有小数的话则为0.

2,判定奇数偶数,奇数输出为1,偶数则为0

请工控前辈指点。

网友A:
以下讨论仅讨论两数均为整数的情况,如果为浮点数请另外开贴讨论。

1、检查余数,余数等于0,则为整除。

2、判断该数的最低位,为1为奇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讨论仅讨论两数均为整数的情况,如果为浮点数请另外开...

谢谢。道理都知道,但是不知道如何用梯形图表达出来,s7300

网友B:
判断奇偶结果除二,再比较

网友C:
楼上的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