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奇怪的过压故障

楼主(2018-01-28):
一台罗宾康的高压变频器,运行一直稳定,最近半年来,总是报C4单元过压故障,检查了C相电缆和电机,都很正常,又更换了新的功率单元,仍然会报过压故障,其他单元基本不会报故障,很是奇怪。而且故障间隔周期有规律性,大约两周。那位大侠见过这种情况,王不吝赐教。

网友A(2018-05-28):
我用的合康的也出现类似情况,使用一定时间后,到了一定的频率也跳,或减速到一定的频率也跳,联系厂家更换控制主板,单元更换电压等级高的电路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