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经过变压器变成380电压输入的变频器漏电

楼主(2018-01-28):
我们出口到日本一台设备,其中用变频驱动的电机是110kw的,设备到客户那里后,主电机运转后地线中有0.6-3A的泄漏电流。

客户的配电的变压器是三角形接法,一个角(火线)接地,电压是三相200V,属于不对称接地系统。任何2相之间的电流是200v,其中2相对地电压200,另一个对地0v。

我们的接线是这样的,由于3相220v的变频器最大只有90kw,所以我们在控制柜前加了个220v变380v的自耦变压器(YN0),再用变压器输出的380v(实际输出电压360多)给变频器供电。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任何2相360,其中2跟对地290,另一个对地90v。

客户的配电装有漏电保护器(不可能拆除),要求漏电流不超过500mA。

变频器是台达c2000的,电机绝缘等都没有问题,变频器的rfi拆和不拆都是一样大泄漏电流。

请各位老师分析下,怎样让泄漏电流降低到500m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