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与两个昆仑通态屏以太网连接

楼主(2018-01-28):
         楼上楼下各一台触摸屏,控制smart200PLC,中间用交换机连接,以前一直能连上,后来有次重新下载了触摸屏工程,(因为业主要求屏幕要加密),两个屏都重新下载了,完成之后就连不上了。

          以前可以用电脑连一根网线,接在交换机上,(交换机有5个口),然后交换机上连着PLC的网线,和两个触摸屏的网线,电脑可以在线监测PLC程序不掉线。

          现在用电脑连交换机,PLC连交换机,能监测,但是只要再一插触摸屏的网线,监测就断了,显示无法从PLC接收数据。不用电脑监控,交换机上插PLC跟两个触摸屏网线,只能跟其中一个通讯,另一个就通不上了。

          PLC地址,192.168.2.2   触摸屏的地址分别是192.168.2.10和192.168.2.11

         网线也换过,交换机换过插头,都不能解决,现在就觉得要么是交换机坏了,但是问题是在倒完工程之后出现的,交换机就那时候坏的也太巧了吧,要么是昆仑通态哪边设置出现问题了,基本上设备状态那些地方都检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大神给点创造性的建议呀,拜谢!!

网友A:
想知道问题解决没有,最近正好也有个类似配置的项目

网友B(2018-03-07):
换一下交换机试试吧。感觉好像是交换机内部处理的时候地址冲突。

网友C:
这个案例很实用,我是来挣积分的

网友D(2018-06-27):
LZ2个触摸屏一直都好用吗?我记得MCGS不支持多屏啊

网友E:
两个触屏的IP不能相同,你看一下吧

网友F:
驱动问题,昆仑通泰得驱动不对,你打电话给客服,重新要一份

网友G(2018-10-02):
200smart不支持同时和2台MCGS的屏通讯的,200smart支持8个以太网HMI链接和一个以太网编程设备(PG),用西门子的HMI一点问题没有。而MCGS的屏和西门子的不同,MCGS的屏占用的是200smart的以太网编程设备(PG)的资源

所以不能实现2个屏通过以太网与一台200smart通讯,可以选择一台485一台以太网,还可以使用MCGS转发资源实现通讯

网友H:
串起来1读2  2读3这样行吗。

网友H:
积分为什么不涨

网友I(2018-12-09):
我靠不会又要积分吧啦啦

网友I: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J(2019-03-17):
还没解决吗?期待答案

网友K:
一台台式机放在控制室、现场放触摸屏 。

网友L(2019-07-31):
回复是为了涨积分

网友M(2019-09-30):
互相学习一下  7楼回答很详细

网友N(2020-02-20):
感觉还是屏程序问题,有冲突。你试下写回原来的试下

网友O:
解决了吗?期待

网友P(2021-11-11):
我这两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请哪位大师不吝指教。

网友P:
SR60与两台昆仑通态。前段时间一直很好,就最近两天重新下载了下程序就出问题了,我都有点怀疑是昆仑通态编程软件是不是有个应用时限,到期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Q:
七楼说的对我也用转发资源多屏通讯

网友R(2022-04-07):
求官方给解决方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