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PLC读取

楼主(2018-01-29):
音频信号如何在PLC中读取

楼主:
电脑上的音频输出口是什么信号,能用PLC模拟量通道直接读取吗?

有没有变送器能把音频信号转换成PLC能接受的信号。

(目前项目只需要判断音频的高低信号)

不接音箱能否读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