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AB仿真软件怎么添加1756模块

楼主(2018-01-29):
我使用的是RSLogix 5000 v20,下载的仿真也是V20的,正常使用时,建立控制器为:Emulate RSLogix Emulate 5000控制器:

但是在选择模块时只能选择1756模块,

但是在模拟器上只能选择1789模块,这样在连接时 I/O模块就无法仿真。怎么解决,求助大神,谢谢。

楼主:
顶顶顶,大神求解决啊

网友A:
有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的资料

什么意思?

楼主:
大家在仿真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有谁知道咋解决啊,谢谢谢谢

网友B:
用了这么长时间没遇到过!

网友C:
仿真软件只能仿真CPU,不能仿真IO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软件只能仿真CPU,不能仿真IO模块的

这样的啊,不过我看书上,写的教程可以仿真I/O,那有没有其他仿真软件可以仿真I/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这么长时间没遇到过!

可以仿真I/O模块吗?你用的是哪一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仿真软件只能仿真CPU,不...

这就不知道了,据我所知是不能仿真的,不过为何非要仿真IO?只仿真CPU用来测试程序啥的就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仿真软件只能仿真CPU,不... 内容的回复!这就不知道了,据我所知是不能仿真的,不过为何非要仿真IO?只仿真CPU用来测试程序啥的就够用了吧

SFC不是得用I/O模块才能进行仿真,只是感觉仿真软件上有I/O模块的选择,但是却不能用,所以问问大家都是怎么仿真的😄

网友D:
我一般直接在程序里面切换位,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直接在程序里面切换位,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说明书。

294367330@qq.com   谢谢啊😄

网友E:
Rslogix5000的仿真软件,就只是一个CPU,把Rslogix5000程序中的CPU更改成模拟器Emulate,然后下载进去,在线,可以通过强制或是位的切换来实现模拟!!

网友F:
如果只是简单的DIDO AIAO 的话,也没必要模拟吧,除非你直接用IO地址编写程序,做个IO Map,写段简单的模拟程序。模拟器是否可以模拟IO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简单的DIDO AIAO 的话,也没必要模拟吧,除非你直接用IO地址编写程序,做个IO Map,写段简单的模拟程序。模拟器是否可以模拟IO没用过。

是的,用I/O地址编写程序不行,就是用I/O地址编写程序和不用I/O有啥区别?谢谢啊

网友G:
为了积分线,哎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F 如果只是简单的DIDO A...

单独做I/O映射,在更改程序时比较方便。不需要添加IO硬件可以仿真

网友I:
这个AB的软件,能发个连接吗

网友J(2018-03-18):
你的问题不是这,在logix5000软件的程序里添加模块是如图

网友K(2021-10-31):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