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驱动控制模式选择

楼主(2018-01-29):
如何将MR_JE_A系列的伺服电机驱动器,的脉冲模式配置为速度模式

网友A:
抱歉,这个,请您咨询驱动器厂家或者您的供应商。galil以外的产品,比如日系的伺服,虽然因为行业内应用广泛,我们也都大致有所了解,但细节处或者不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