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1000IE的组态能否移植到700IE上

楼主(2018-01-29):
楼主以前做的一个项目,软件是wincc smart v3,触摸屏型号smart 1000 IE,现在另一个项目是700ie的,用的功能是一样的,能不能直接移植过去然后缩放成适合700ie的呢?

如果不能,有什么其他方法比较快的?

网友A:
可以的。你更改一下触摸屏的类型就可以。有时后可能会出现图像错位,你调整一下就好。

网友B:
更改型号,如果软件自带自适应选项,选上,就可以得到匹配大小的屏画面;如果没有,需要单个去改大小

网友C:
也是wincc smart 700ie吗,如果是可以直接更改,在这里更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是wincc smart 700ie吗,如果是可以直...

楼上正解

网友A:
吐槽一下这种屏,700IE这种屏我用了22块,3个不同的项目,发现很垃圾,由于是客户指定,没得选。我的感觉,动画运行不流畅,反应迟钝,不知道其他用过的朋友感觉怎么样,我个人认为既然用了触摸屏控制,就一定要有相应功能的动画显示,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E:
可以的,把型号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F:
有时后可能会出现图像错位,你调整一下就好。

网友G(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H:
学习了,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