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MODBUS网桥

楼主(2018-01-30):
u  产品用途

用于Profibus现场总线与最多10台MODBUS-RTU设备之间交换数据,采用Profibus专用芯片,支持所有Profibus-dp现场总线系统。

u  主要特点

Ø  通讯口1:Profibus dp从站通讯方式,支持连接到PLC、DCS、计算机等多种主站;

Ø  通讯口2:标准MODBUS-RTU协议,支持01、02、03、04、05、06、0F、10命令;

Ø  Profibus dp 通讯速率:9.6Kbps~12 Mbps自适应波特率选择;

Ø  MODBUS-RTU波特率:1.2Kbps~115.2Kbps;

Ø  连接MODBUS-RTU设备数量:10个;

Ø  交换数据:(80个输入字节)/(80个输出字节);

Ø  通讯回路相互隔离,隔离电压1KV且均带TVS防雷击、过流自恢复保险保护;

Ø  24VDC输入电源极性保护。

u  详细参数

工作电压

DC12-DC30V带电源极性保护

功率消耗

最大1800mW

通讯

RS-485

Profibus dp从站 可承受500W/1000us雷击

通讯速率

9600KBps~12MBps可选

传送距离

<1200M

(标准Profibus dp 通讯距离)

通讯

可选择

(RS-485、RS-232可选),(可承受500W/1000us雷击)

通讯速率

2.4Kbps-115.2Kbps

通讯格式

校验方式可选、8位通讯位数、1位停止位

传送距离

RS-485<1200M、RS-232<15M

输入隔离

双通讯回路相互电隔离

适用范围

Profibus与MODBUS-RTU设备交换数据

外形尺寸

长71mm×宽46mm×高63mm

重量

不含包装约0.12Kg

安装方式

标准U型导轨安装

qq:2305402143

网友A(2019-07-1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