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Pro7.20怎么激活为full啊?

楼主(2018-01-30):
各位大咖,给个Win Pro7.20的激活方法啊,怎么找不到激活的途径啊?是不是这个软件免费的吗?还是说要什么专门工具激活啊?

网友A:
软件通过序列号激活,试用版软件受到1万步程序步数限制,你可以搜索导入注册表方式来激活。

楼主:
回复内容:但是没有看到输入序列号的地方啊!

引用 网友A:
软件通过序列号激活,试用版软件受到1万步程序步数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但是没有看到输入序列号的地方啊!对: yua...

安装的时候会让你输入序列号的,当然,试用版本也不需要输入序列号。

网友B:
松下官网可以下载免费的最新软件的啊。

网友C(2018-03-04):
我目前用7.16的,暂时不升级7.20,用高版本PRO打开低版本的PRO,会改变原来PLC程序的版本号,别人还用低版本的就不好了

网友D(2018-04-24):
RS485? 松下的通讯,有些不好弄 3444

网友E:
软件通过序列号激活,试用版软件受到1万步程序步数限制,正版的激活码,找相应的代理商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