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印专色印刷是什么?你看懂多少呢?

楼主(2018-01-30):
1、凹印专色印刷的概念

在凹印的印刷过程中,有两种油墨调配的印刷工艺,一种是普通印刷,俗称四色印刷,它采用中黄、品红、蓝及黑四种颜色叠印来接近客户彩稿的色彩。

而另一种是专色印刷,简单来说就是按照客户的设计图稿将多种油墨颜色调试成专门的颜色,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在四色叠加不稳定的状况或大面积的图案印刷时,才会采用专色印刷。

2、凹印专色印刷的独特之处

a、视觉效果佳

采用凹印专色印刷来印刷图案,其视觉效果佳。专色印刷是按照色料减色法混合原理获得的,其颜色明度较低,并且印刷出的色彩色块具有厚实稳定的印刷效果。

b、印刷墨色均匀

如果用普通的四色印刷工艺来印刷图案,由于其图案的各个颜色都是由一定比 例的网点组成,想要取得好的印刷效果,必须严格控制好油墨墨色的均匀性,而凹印专色印刷是按比例调试油墨的颜色,所以印刷出的墨色均匀,颜色稳定,不会出现任意一种颜色改变就会带动其他颜色变化的情况。

c、颜色准确专一

凹印专色印刷中的每一种套色都有其本身固定的色相,采用专色能保证印刷中颜色的准确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颜色传递准确性的问题;不会出现图案颜色过深过浅的现象。
3凹印专色印刷的检验准确性的方法

在凹印印刷过程中,对于专色印刷的检验方法常见的有两种。

a、利用专用仪器来测量

利用测色仪器来侧印刷色与标准色之间的色差大小,如果是在客户规定的色差范围内,则能够直接投入印刷。

b、凭借经验为主,视觉为辅。

靠视觉观察来判断专色颜色的准确性,但是这种方法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可能会有些不准确,由于眼睛对于色彩的记忆是有限的。只有在进行对比时才能表现专色的准确性,,看看是否接近客户要求的颜色。

4、凹印专色印刷需要注意的事项

1、专色油墨跟普通油墨一样,也是有保质期,其不适合长期的存放,有效期一般在12个月左右。当存放过久时,油墨中的各种成分可能会发生分离、沉淀等现象,所以要及时更换油墨。

2、使用后剩余的专色油墨必须密封起来,并存放在仓库阴暗处。建议在二次使用前可以搅拌一下油墨,使其均匀散开,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过滤网过滤油墨中多余的杂质。

3、专色印制前要先试样,在制作基础色时,试样的油墨均要一次性称取,并称取一定量的油墨配成原液,然后按欲配油墨的不同浓度加入冲淡剂,以得到不同饱和度的油墨。

4、凹印专色印刷选用的油墨色彩越少,其混合的效果就越好,比较稳定,不会出现色彩“脏”的现象

网友A(2018-11-09):
专色的评价也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进行,其中客观评价手段主要借助于测色仪,测量Lab及Lch,而且色差最好控制在0.3以内。其中L代表亮度值变化;a代表红到绿色相的变化;b代表黄到蓝色相的变化;c代表彩度,与ab相关;h代表色相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