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布袋的选择性知识点

楼主(2018-01-30):
  布袋介绍

  玻纤布是布袋除尘器中的传统主力滤料,是采用织造工艺,将玻璃纤维丝经并捻、整经、织造、染化等工序织成不同纹理(常分为平纹、斜纹、缎纹)的玻纤布。此滤料织物尺寸稳定、耐高温、空隙率大,透气性能较好,用途广泛。由于玻纤布价格低、耐温高,因此是高温下最划算的过滤介质。

  布袋原理

  玻纤布根据不同厂家粉尘的特性,常有膨体、硅油、石墨、覆膜、PTFE浸渍等加工处理方式,经不同处理的玻纤布在原有性能上又增加了透气性高、易清灰(粉尘剥离快)、拒水防油(抗结露)、抗静电、收尘率高、耐腐蚀等性能,形成系列产品。

  袋式除尘器的工作原理是:依靠编织的或毡织(压)的滤布作为过滤材料,当含尘气体通过滤袋时,粉尘被阻留在滤袋的表面,干燥空气则通过滤袋纤维间的缝隙排走,从而达到分离含尘气体粉尘的目的。它的工作机理是粉尘通过滤布时产生的筛分、惯性、黏附、扩散和静电等作用而被捕集。

  除尘布袋的优点

  1).除尘效率高,可捕集0.3nm 以上的粉尘,使含尘气体净化到15mg/m3甚至以下。

  2).能捕集电除尘难以回收的粉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收集硝化物、硫化物等化合物。

  3).对负荷变化适应性好,特别适宜捕集细微而干燥的粉尘,所收的干尘便于处理和回收利用

  4).袋式除尘器收集含有爆炸危险或带有火花的含尘气体时安全性较高。

  袋式除尘器的分类

  袋式除尘器大的本体结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按滤袋断面形状、含尘气流通过滤袋的方向、进气口布置、除尘器内部气体压力、清灰方式等五种方式分类。袋式除尘器的除尘效率、压损、滤速及滤袋寿命等重要参数皆与清灰方式有关,常见的袋式除尘器产品结构主要是按清灰方式来分类。

  袋式除尘器的除尘效率、压损、滤速及滤袋寿命等重要参数皆与清灰方式有关,故袋式除尘器主要是按清灰方式分类,一共分为三大类产品:机械振动、脉冲喷吹、反吹风清灰。

  除尘布袋的主要工艺步骤

  1、清灰:采用高频振动、将进入滤袋壁内的较大的灰尘粒子尽量清除、并不会对纤维的缠结牢度产生影响、保持滤袋良好的耐剥离性。

  2、化学实验处理:提取布袋样品、采用专业仪器化验检测滤袋油污成分、从而选用相适应的洗涤原料、最大限度的洗净滤袋而又不对滤袋造成任何损害。

  3、清洗:选用合适的洗涤原料并严格配比、低温水清洗、水流均匀、强度适中、对滤袋没有机械损伤。

  4、烘干:采用110℃左右热空气烘干、保持滤袋的尺寸稳定性、烘干后滤袋不变形、不回缩。

  5、修复:对由于使用产生的磨蚀、孔洞等破损滤袋进行修复、保证很高的回用率。

  6、检测:采用仪器对清洗后的滤袋进行物理指标检测、确保清洗质量达到要求。

  如何采购优质除尘布袋

  采购好的除尘布袋具体来说,为了满足企业生产的需要,除尘布袋应该符合以下的要求:

  1、有良好的透气性,布袋除尘器的功能,就是用来去除粉尘的,所以滤料的容尘量,必须足够大。现在市场上有一些质量比较差的除尘布袋,每开启一起清灰功能,就会“缩水”一次,这就是不合格的产品。

  2、抗温、抗腐蚀性较强。相信大多数企业都知道,除尘布袋如果不能有良好的抗温和抗腐蚀性,很快就会被破坏,丧失除尘的性能,影响到布袋除尘器的正常使用。

  3、易于清灰。清灰质量的好坏,和除尘布袋本身的质量,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长纤维和短纤维两者材质,短纤维的材质,虽然有非常好的滤尘性,但要清理上面的粉尘,就显得比较困难。

  在新的除尘布袋试运行时,应特别注意检查下列各点:

  1. 要注意袋室结露情况是否存在,排灰系统是否畅通。防止堵塞和腐蚀发生,积灰严重时会影响主机的生产。

  2. 处理风量和各测试点压力与温度是否与设计相符。

  3. 滤袋的安装情况,在使用后是否有掉袋、松口、磨损等情况发生,投运后可目测烟囱的排放情况来判断。

  4. 风机的旋转方向、转速、轴承振动和温度。

  5. 清灰周期及清灰时间的调整,这项工作是左右捕尘性能和运转状况的重要因素。清灰时间过长,将使附着粉尘层被清落掉,成为滤袋泄漏和破损的原因。如果清灰时间过短,滤袋上的粉尘尚未清落掉,就恢复过滤作业,将使阻力很快地恢复并逐渐增高起来,最终影响其使用效果。

  同时为大家推荐一下标准集团的除尘布袋,种类品种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使用标准,最为特色的是纳米纤维的除尘布袋,这种布袋也将是未来工业发展的环保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