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2018-01-30):
公司大型挖泥船有个变频器,型号NXI01446A0T0ISGA1A2000000,变频器之前在没工作时报过一次外部故障,后来要是用了,送电没有报警,电机有动静,刹车也是打开的,但不动作,电机是有动静的,感觉缺相那样,电机测了应该没问题,然后换了个新的编码器也不行,对比了同一型号的,选件板主板闪的红色指示灯位置不一样,正常的是在下边位置,有问题的在上边,有图片,请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1. 监控一下变频器面板M4是否有报警信息
2. 如果没有报警信息,监控M1菜单下的输出频率、电机电流等是否异常

3. 如未解决,服务电话18921162718

网友B(2018-06-20):
你好同事

检查你的编码器位置是否正确,另外检查变频器编码器参数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