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OPC

楼主(2018-01-31):
请教和利时的OPC如何配置和使用?现在的系统是MACS V5.2.3, CPU型号是FM802.谢谢了!

网友A:
你手里有没有OPC的手册之类的,主要就是DCOM配置,照着手册来就行。然后加点之类的就看一看帮助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因为监控网是冗余的,不知道OPC server的配置是取双网段还是去单个网段的?

网友B(2019-05-15):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