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通MODBUS通讯怎么分别显示数据串里内容!

楼主(2018-01-31):
各前辈,

现在我要用威仑TK6070IQ的触摸屏控制客户的一台单片机设备,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客户发送设备的状态是一次性把整机状态发送过来,就像下面这图,我现在怎才能把这串内容单个在屏幕上显示?就像下面的红色0600对应的是加热模式,我怎样显示得出来呢?

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只是接收内容,取某段字符的话,应该要使用宏指令。建议看一下宏指令手册。更直接点的具体问题找专业人员回答。威纶通的在线客服很给力的。工作时间内随问随答。一般都能解决你的威纶通相关的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