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瓶贴标机的具体操作方法

楼主(2018-01-31):
圆瓶贴标机是一款适用于PET瓶、塑料瓶、玻璃瓶、金属瓶等圆瓶贴标的贴标机,造型设计美观大方,采用铝合金支架和功能强大的操作系 统,性能强大,操作简便,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圆瓶贴标机的具体操作方法吧。

一、贴标位置不稳定

1、压带装置可能未压紧,导致标带松动,电眼检测不准。压紧标签解决。

2、可能牵引机构打滑或者是未压紧,造成不能顺利带走底纸。压紧牵引机构解决,过紧的情况会拉歪标签,以能正常拉动底纸为佳。(通常 如果拉出来的底纸时皱的时候,那就应该时压得过紧了)

3、被贴物体形状不一或者定位不一至。控制产品质量。

4、被贴物体安放应与标签的出标的方向平行(注意产品在贴标过程中是否走位,可将左边的支撑杆适当的比右边提高一点)

5、被贴物体在贴标工位上应保证转动顺畅(注意不能碰到剥标板),物体过轻时,应把覆标杆放下,压住被贴物体

6、圆瓶贴标机在双标状态下,出单张标签(1)出单张标签后,工件一直转动,是因为没有设置第二张标签的延时,机器处于等待第二张标 签贴标信号的状态。(2)出单张标签后,工件停止。是因为测标电眼有信号干扰(重新设置电眼)或者是延时控制异常(点击两下点动2后 ,再点击两下点动1就可以了)

二、标带走偏

1、压带装置过紧,造成标带走偏, 压带力度减轻即可。

2、在进行自动操作之前没有进行标带纠偏,重新进行纠编即可。

三、贴标质量不好,有气泡或折皱

1、覆标不完全,可降低速度贴标。

2、可能是透明标签,或者标签过软。

3、覆标重力调整不当,重要调整覆标力度。

4、在贴标的开始位置有褶皱,可能是标签过软,标签伸出时已经弯曲,抬高剥标板的位置尽量靠近产品。

5、标签的前后不对齐,调节支撑杆的倾斜度让产品能和标签的伸出方向垂直.通过1、3两个螺丝调整支撑杆2的倾斜度来校正标签的头尾交接 误差。

6. 产品在贴标的过程中往另一个方向移动,稍微抬高支撑杆左边的支承座。

四、圆瓶贴标机无反应

1、确认电源线无问题。

2、确认输插座旁边的保险丝是否完好,如已烧坏,请更换即可

3、可能电箱内部接线松动,请专业人员修理

五、标签底纸经常断裂

1、压带装置过紧,造成标带走偏, 压带力度减轻即可。

2、标签底纸质量差,或者在切痕过深。这种情况需要更换合格标签。

3、送标速度过快,将速度降低即可。

4、注意观察标签走动过程中是否有被刮伤

六.连续出标签,停标失控

1、多数是检测电眼没有设置好,重新设置电眼可解决。

2、电眼不适用所检测标签,需要向更换可适用电眼。

3、电眼损坏,需要更换电眼。

4、多次踩动脚踏开关,才能完成一次贴标,原因是感应标签的电眼信号干扰,重新设置电眼即可

5、确认标签从圆瓶贴标机电眼的感应槽里面穿过

想要了解更多贴标机知识,欢迎访问:http://www.yudao-s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