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解决恒温恒湿试验箱温度显异常

楼主(2018-01-31):
    恒温恒湿试验箱在长时间使用都会出现一些小的故障,有些不影响正常的使用可以缓缓处理,但有些故障则需要及时处理,否则耽误正常的使用,而温度显示异常就需要格外关注。
    比如温度设定和测温正常时但是却不加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观察加热指示灯是否亮,如果亮就说明是加热管坏了,如果电阻很大,必然是加热管坏了,电阻正常,多为继电器损坏,除了上述的故障问题,在操作中还有很多故障问题的发生,为大家总结了以下几点经常出现的故障问题:
    (1)测温显示下降,此种现象多出现在更换新传感器中,只需将传感器正负极调换即可。
    (2)屏显显示000或999等,则是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更换即可。
    (3)整机没有电源,检查电源插座是否有电,保险丝是否完好,电源开关有无故障,此故障多为电源开关损坏。
    (4)超温现象:观察加热指示灯是否在到达设定温度后熄灭,如果熄灭,代表温控仪没有问题,只需要更换继电器,如果加热指示灯亮的话,那么就是温控仪坏了,只能进行温控仪的更换了。
    (5)使用一段时间后温度加不上去,这种情况下,是因为加热管电阻变大或与加热管连接线锈蚀,只要更换加热管就可以,如果是因为电阻变大造成的话,只要将连接处线头剪掉,同时将加热管接头锈蚀部分处理干净,从新连接及可。

网友A: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