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芯装反电机不转

楼主(2018-01-31):
一微型电机,重绕后,不通电转顺畅,通电后像被吸住一样转不动,把铁芯倒个180度,通电后转动正常,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为何

网友A:
      什么电机?

楼主:
对: 李纯绪       什么电机? 内容的回复!单相电容运转电机

网友A:
奇怪的现象,不能启动是绕组短路所致,反装转子应该一样啊!

网友B:
可能是 轴向位置 不对,旋转磁场无法与铁心产生异步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