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PLC仿真能通讯么?

楼主(2018-01-31):
求助

MCGS与三菱PLC simulator能通讯么?就是在计算机上,用两款软件通讯?感谢

网友A:
不可以的,试过西门子的就不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一个软件和另一台设备通讯  没法俩软件通讯

网友C:
不能仿真,建议还是硬件上试一试吧

网友D:
不可以,西门子S7-200 smart和MCGS不可以仿真通讯

网友E:
仿真基本不用

网友F:
不可以,但可以进行离线模拟,MCGS中的设备你可以选用模拟设备进行模拟测试一下,或者将PLC程序写入PLC,并将PLC连接电脑,然后用MCGS进行在线模拟也是可以的

网友G:
还是用硬件吧,找个二手的PLC就行,或者国产仿西门子的就可以

网友H(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I:
如果能有这个功能,就不用每次到现场去调试了

网友J:
都说不能。。。

网友K(2018-06-19):
一定可以啊

@123。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L(2019-09-18):
不可以通讯

网友M(2019-11-01):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PLC设置定时停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