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报价怎么写呢?

楼主(2018-01-31):
楼主最近接了一个活,是石化压缩机的控制项目,硬件已经弄好了,需要我做PLC程序和触摸屏的部分

用的西门子200smart和700 IE触摸屏,点数大概数字量30个,模拟量16个通道,有两路MODBUS通讯、4路PID功能,触摸屏要求常规的操作、报警、PID曲线和参数画面

请问一下诸位,

  1. 这样的项目你们来做大概报价多少钱,得几天完成?

  2. 报价单应该怎么写,车旅食宿费用要不要列出来呢?

网友A:
软件,硬件,施工,旅差,管理费等项目费用的集合

网友B:
硬件既然弄好了,自动就是软件设计费用、现场安装调试费用、食宿差旅费用了。分开报价。软件设计费用列一项、现场安装调试费用列一项(按天计算),食宿差旅对方全包(不包的话就报价)。1-2个礼拜应该全部能完成,如果我报估计在8000左右。仅供参考。

网友C:
有一个标准,就是软件设计费用等于电气硬件费用,在一定范围内是这样的。

网友D:
如果不算接线的部分,软件一个点80元(超过20个按50算,超过60个按20算,一个轴500元,通讯400元,人机300元!服务费另算!

网友E:
编程费用和调试费用分开就可以了,编程费用需要更具楼主所在的地区收费,就是调试费用也要看是几线城市

网友F:
如果是我我会这样报价:(含税加10%,预付50%)

编程调试6000;

现场调试:600/天(含住宿),如果不包括食宿,就是400/天。我建议不要让客户管食宿这块,不如折算成钱。因为有时候客户为了节省成本,就安排在他的食堂和员工宿舍住,条件很差。

因为现场情况复杂,有时候很多原因说不清楚,但还在调试人员在那陪着,所以按天算较合适。

如果近的话,差旅费就不要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硬件既然弄好了,自动就是软件设计费用、现场安装调试费用...

这不瞎扯淡吗,硬件都弄好了    价格却没谈

网友H:
光你这个防爆柜价钱就不低吧?

网友I:
这个项目1w左右可以做,包括往返路费和吃住费用。

网友J: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K:
要求你开发票的话还得考虑上税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你这个防爆柜价钱就不低吧?

柜子是之前一个公司弄的,只不过他们软件部分没搞好

楼主:
我目前给对方的报价大概25K,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标准,就是软件设计费用等于电气硬件费用,在一定范...

谢谢,

网友L(2018-03-02):
编程,接线,调试,差补,人工所有的加起来就好了

楼主:
我现在给的报价大概是25K,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M: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N(2018-04-01):
学习了,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