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krc4compactX11安全接口

楼主(2018-01-31):
大家好,

最近想给机器人配安全激光扫描仪,想知道 :

  1. 库卡控制器kr c4 compact的x11接口能不能直接和安全扫描仪连接(两路ossd输出)

  2. 接上一问,如果要同时控制两个机器人,该怎么弄(是否需要继电器)

  3. 能不能直接通过机器人控制器给扫描仪供电

网友A:
首先kuka的直流供电是27v,满足扫描仪的话可以用kuka供电。

kuka x11的接口都是干接点,除非扫描仪两路输出是继电器输出否则建议使用安全继电器

网友B:
不用PLC处理安全信号?单体机器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PLC处理安全信号?单体机器人使用?

学校实验室里使用,感觉应该不用上PLC吧?

楼主:
对:   首先kuka的直流供电是27v,满足扫描仪的话可以用k... 内容的回复!

扫描仪是24v的(准备买基恩士(Keyence)的SZ-V系列),看来得外接电源了?

怎么能判断扫描仪是不是继电器输出呢?(抱歉问这种比较简单的问题,我头一次跟硬件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