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TPC7062KS与欧姆龙CS1G-CPU44H通讯

楼主(2018-01-31):
昆仑通态TPC7062KS与欧姆龙CS1G-CPU44H通讯

跪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是地址不知道还是完全小白?

网友B:
PLC的地址重新写入试试

网友C: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D:
地址错了或者从做通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地址不知道还是完全小白?

地址没问题就是PLC上和MCGS上如何设置才能通讯,线是照资料上自做的

网友E(2019-01-05):
c和触摸屏设置参数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