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属于无极性电容

楼主(2018-02-01):
瓷片电容正负怎么看,咱们先要科普下瓷片电容有无正负

瓷片电容属于无极性电容,因此这种电容在安装过程中不需要区分正负极。而对于普通常见级性电解电容器来说,则可以看其两个脚长短,长的是+,短的是-。贴片式钽电解电容器一般是可以根据其外观来判断,有色带的一边是正极。其它无极性电解电容器、涤沦电容器、瓷片电容器、可变和微调电容器都没有正负极之分。

电容有正负极之分的可以根据以下方法来判断。当不知道电容的正负极时,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电容两极之间的介质并不是绝对的绝缘体,它的电阻也不是无限大,而是一个有限的数值,一般在1000兆欧以上。电容两极之间的电阻叫做绝缘电阻或漏电电阻。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反之,则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增加(漏电阻减小)。

可以先假定某极为+”极,万用表选用R*100R*1K挡,然后将假定的“+”极与万用表的黑表笔相接,另一电极与万用表的红表笔相接,记下表针停止的刻度(表针靠左阻值大),对于数字万用表来说可以直接读出读数。然后将电容放电(两根引线碰一下),然后两只表笔对调,重新进行测量。两次测量中,表针最后停留的位置靠左(或阻值大)的那次,黑表笔接的就是电解电容的正极。

因瓷片电容容量一般较小,常用于信号源滤波,出现极性也只是暂时行为。这是属于无极性电解电容的一种,所以瓷片电容是没有正负极之分,是没有极性的。因此使用安装过程中不需要进行正负极的识别,可随意安装。也就不存在瓷片 电容正负怎么看了。

瓷片电容属于无极性电容,因此这种电容在安装过程中不需要区分正负极.因瓷片电容容量一般较小,常用于信号源滤波,出现极性也只是暂时行为,因此使用安装过程中不需要进行正负极的识别,可随意安装,也就不存在瓷片电容正负怎么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