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德嘉Profibus-IO型PLC

楼主(2018-02-01):
大连德嘉最为热销的一款PLC为M02型PLC。

除了M02,我们还有H05、Profibus-IO型PLC

其他区别如下:

H05型PLC在M02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太网S7-300/1200/1500通讯的功能;

Profibus IOPLC在H05的基础上呢,又多了DPS7-300通讯的功能。

今天重点介绍一下Profibus-IO型PLC,其功能简介如下:

具体可以登录我司官网查看

楼主:
另外,可以通过Profibus-IO型PLC,将西门子200的使用的IO模块为300PLC所用。

大连德嘉的Profibus-IO型PLC的PPI口可以与S7-300 Profibus DP总线直接相连 ,通过GSD文件组态,可将该PLC后面所接的西门子200IO模块(或者大连德嘉的200IO模块)作为300的ProfibusIO模块,与西门子ET200S功能相类似,也就是说S7300可以直接使用S7200的IO模块而且编程非常方便只要在硬件组态中将200模块拉入相应槽位即可使用(而且没有200模拟量模块的数量限制,即你最多可以接7个模拟量模块) 。

首先在IE浏览器中输入后门地址192.168.1.222进入 PLC的设置界面,选择Profibus:

profibus-IO型PLC提供了2种模式,选择EM277就和EM277用法一样,这里我们选择Profibus-IO。

注意设置DP地址,下方显示S7-300GSD硬件组态槽号与S7-200实际扩展IO模块一致表示正常

2、安装GSD文件

将大连德嘉提供的 GSD 文件 S7200_IO.GSD 拷贝到 Step7\S7data\gsd\目录下;

产品图标 S7200ION 和 S7200IOS 文件拷贝到Step7\S7data\snbmp\ 目录下;

注:以上的详细目录在XP系统中分别是:

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DATA\GSD

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DATA\snmp

之后就可以在300的硬件组态中组态我们的PLC。

楼主:
详情href="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Product%20manual/CPU%20Profibus-IO%E5%8F%AF%E7%BC%96%E7%A8%8B%E9%80%BB%E8%BE%91%E6%8E%A7%E5%88%B6%E5%99%A8%E7%94%A8%E6%88%B7%E6%89%8B%E5%86%8CV2.0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