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输出型的PLC如何维修?

楼主(2018-02-01):
请教朋友,晶闸管输出型的PLC如何维修?

网友A:
晶闸管一般都是针对220V及AC类(大于12V)的控制器件的对象。如果异常损坏,首先要对这些器件进行更换(AC短路),确认器件OK后,,,更换PLC,,如果不想更换PLC,,,打开PLC的外壳,,,,取出控制电路PCB,,,直接定位到损坏的端口部分,,,把开启的晶闸管与光耦及控制开启晶闸管的元件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