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上使用扩展模块FP-X0E40RD地址怎么分配

楼主(2018-02-01):
扩展插在右边的端口,松下PLC上使用扩展模块FP-X0 E40RD地址怎么分配,两个扩展连一起,第一个扩展的地址分配,和第二个扩展地址分配。

网友A:
X100 X101 X102    X200 X201 X202

网友B:
X100 X101 X102    X200 X201 X202!

网友C:
在软件里可以设置

网友D:
可以查手册

网友E(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F(2018-05-10):
第一个扩展X300-X39FY300-Y39F 第二个扩展X400-X49FY400-Y49F

网友G:
松下地址分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