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指令使用

楼主(2018-02-01):
大家好,流水线每次位移一个工位,第二个工位,和第三个工位都是检测工位,第二个工位和第三个工位任意一个工位检测为不良品,那么将在第四个工位将不良品排除,如果两个工位检测都是良品,那么将在第五个工位将良品排出,这个有没有好的思路和方法

网友A:
你是要用PLC实现这些动作吗?那很简单的,信息和物料同时传递就可以了。剔除工位对信息做判断,执行必要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用PLC实现这些动作吗?那很简单的,信息和物料同...

您好,信息和物料如何同步传输?我现在是使用位移指令在写,但是目前还没有测试。所以就不太清楚效果如何,您有更合适的方法吗

网友B:
首先你说这个“位移指令”的帮助我就觉得你不太懂程序设计。

我个人觉得你说的这个要求是属于流程控制。你应该没有做过程序相关的流程图。

你可以先把你这段话细分位,Step1(步骤)~Step5(步骤)怎么个走法画出来。

其实你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能画成流程图更直观些。

每款PLC都会有流程控制专用指令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的是DECO解码指令。

当然了,你会问这个问题,想了解DECO的用法是有难度的。

总之就是 每一步步骤中,设置一个标志(flg1,2,3,4,5)然后flg1,2,3,4,5进行计算或比较之后再设置一个flgOK,或者NG。来控制是否继续往下一工位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C:
用移位指令就可以了,类似我们公司做的分档机和分选机,简单的,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D:
位移指令应该可以,估计要加个感应开关。

网友E:
可以做!!!但个人认为用位移没顺序控制好用,特别是新手

网友F:
多加几个反馈信号应该也可以,二号工位和三号工位至少反馈一个不合格信息,反馈信号为on,产品到第三工位执行排出,无反馈,产品到第五工位执行排出。

网友G:
假设五个工位的地址分别为1、2、3、4、5。梯形图如下:大体就这个意思。具体实现方法要根据现场的工艺要求和机械动作来定。可以加我V信15275118156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位移指令应该可以,估计要加个感应开关。

几个检测就可以当开关。

网友I:
添加几个开关,就是一个逻辑关系的问题,用个非门就能解决

网友J:
这个很简单就实现了,你每个检测工位用一个8位寄存器,三个工位对应三个,比如第一个检测对应VB0 依次VB1 VB2,如果第一个工位有NG,将V0.0置位,工位每移动一位,寄存器也移动一位,V0.3为1时,说明刚好到不良品剔除位置。其他两个依次类推,。。。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来学习的.......

网友L(2018-03-08):
很简单啊,OK品继续下流,NG品排除,很基本的啊

网友M: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N(2018-06-11):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