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脉冲转化成距离在组态屏显示

楼主(2018-02-01):
刚刚学习plc,请问如何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在PLC程序里将脉冲数转化成距离在组态屏显示,谢谢!!!

网友A:
用触摸屏里的图形元件设置监控PLC里脉冲输出寄存器:比如三菱的PLC Y0口输出脉冲,它有个相对应的Y0口脉冲数寄存器D83**,在到触摸屏那里选择一个标尺图形,选择监控寄存器,设置数值上下限,它就可以自动细化 脉冲多少显示多少

网友B:
这个你需要知道你的负载那边,求出每个脉冲负载走多少你才能转化。也就是说根据你负载的实际情况来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