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减小微差压传感器误差的方法及接线技巧

楼主(2018-02-01):
压力传感器(Pressure Transducer)是能感受压力信号,并能按照一定的规律将压力信号转换成可用的输出的电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压力敏感元件和信号处理单元组成。按不同的测试压力类型,压力传感器可分为表压传感器、差压传感器和绝压传感器。然而传感器在测量的使用中都会有些误差在里面,其中微差压传感器在测量的使用也会有误差的存在,如果有误差的就会影响测量结果,所以要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减少这些误差的,下面工釆网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微差压传感器安装时如何减少误差。

微差压传感器能够测量空气和非易燃兼容性气体的压力和流量,精度高,特别为无尘室,隔离室,和其它严格环境而设计。它采用了改进的全不锈钢传感器检测差压,使用精密电路将压力转换成线性直流电气信号。

在微差压传感器使用的时候过程中误差是永远不可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减少误差,让我们在使用传感器时感觉到测量的安全、准确,能更好的使用它。

在使用的时候,液体导压管要避免出现高点,气体导压管要避免出现低点,这是在布设时要做好的准备工作,这样就能减少误差。

要减少误差还有就是把两导压管应保相同的温度,口径要尽可能的大,导压管还要尽可能的短。

液体的导压管要没用气体的存在,在使用隔离液的时候,还有两边导压管的液位要相同。

导压管在向上链接到流程工艺管道,它的斜度是不能超过1/12的时候,这是对其进行测量液体蒸汽。

最后就是微差压传感器在对气体进行测量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导压管应该要向下连接到流程的工艺管道,其中要求的斜度应不可以小于1/12

所以,要对微差压传感器正确的安装是有很多好处的,这也是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要掌握的技巧,安装对工作人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掌握传感器的接线方法也是十分有必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传感器如何接线。

传感器的接线一向是客户采购过程咨询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很多客户都不知道传感器如何连线,其实各种传感器的接线方式基本都是一样的,压力传感器一般有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有的还有五线制的。

压力传感器两线制比较简单,一般客户都知道怎么接线,一根线连接电源正极,另一个线也就是信号线经过仪器连接到电源负极,这种是最简单的,压力传感器三线制是在两线制基础上加了一个线,这根线直接连接到电源的负极,较两线制麻烦一点。四线制压力传感器肯定是两个电源输入端,另外两个是信号输出端。四线制的多半是电压输出而不是4~20mA输出,4~20mA的叫压力变送器,多数做成两线制的。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出有些是没有经过放大的,满量程输出只有几十毫伏,而有些压力传感器在内部有放大电路,满量程输出为0~2V。至于怎么接到显示仪表,要看仪表的量程是多大,如果有和输出信号相适应的档位,就可以直接测量,否则要加信号调整电路。五线制压力传感器与四线制相差不大,市面上五线制的传感器也比较少。

目前压力传感器是工业实践中最为常用的一种传感器,其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控环境,涉及水利水电、铁路交通、智能建筑、生产自控、航空航天、军工、石化、油井、电力、船舶、机床、管道等众多行业.同时也涉及医疗行业。关于微差压的测量工釆网小编推荐微差压传感器 - SDPx108系列

基于热流量测量原理,SDPx108 系列微差压传感器系列在极其微小差压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卓越的灵敏度和精度,显示出非常高的稳定性并且无零点漂移。 而且SDPx108 系列微差压传感器在较宽的动态测量范围提供平方根输出。其次基于 SDP1000系列的微差压传感器,SDPx108 系列微差压传感器具有同样高价值的机械、电气和物理特性。 SDPx108 系列微差压传感器提供0-4V的模拟输出信号,并且经过完全标定和温度补偿。此外,此系列产品具有高分辨率与SDP1000系列微差压传感器相比,SDPx108 系列微差压传感器具有更快速的响应时间。为此SDPx108 系列微差压传感器是一种高性能的传感器解决方案,专为医疗应用中的空气流量测量而设计。使此系列压差传感器成为呼吸设备和时序要求严格的自动化应用领域的完美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