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行删除插入

楼主(2018-02-01):
MCGS中,从行1--行1000,或者更多。3列,分别是行号列,列A,列B。

类似于下表:

1A1B1
2A2B2
3A3B3
4A4B4
5A5B5
6A6B6
7A7B7
8A8B8
9A9B9
10A10B10
11A11B11
12A12B12
13A13B13
14A14B14
15A15B15
16A16B16

还有一个输入框X,可输入具体行号,一个删除按钮,一个插入按钮。

现在假设X内写入8,按删除按钮,则上面的行8里的A8,B8数值删除,行9往后的值自动往上顶,同理,插入按钮一个意思。就类似与EXCELL中的插入行和删除行。

且若在行10上,修改数字10为100,则上下的行9和行11自动变为行99和行101,依次类推。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该怎么做,用什么函数?用表格做还是普通的输入框?谢谢

网友A:
制作表格,然后写脚本,不算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