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和多个设备使用同一个COM口做485通讯,如何配置

楼主(2018-02-01):
程序如图1,如果只是调用第一个F146指令的话,R139C通断很快。配置两个的话,要隔好几秒才通断1次,不知道能不能这样配置。
现在小弟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1、我有两个设备需要通过COM1口和他们通讯,请问程序需要如何配置
2、图2中箭头的从站NO.是指图三箭头的的那个地址吗?

3、从站MODBUS地址是我设备的地址吗?
望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
最好有例程可以分享下

网友A:
你可以找一个论坛名叫《波恩》的专业人士,帮你解答,这个问题我目前还没有遇到,所以也不清楚该怎么回答,波恩对PLC这一块有很专业的知识,希望你找他,他会帮你解决。不用给积分,共同学习。

网友B:
图三中的十六进制是不是资料里面有显示,这个是校准用的比如说  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数据位什么的,你查阅一下给你的说明书。

网友C:
站地址异同,采用轮寻方式间隔访问,即硬件通信线采用手拉手握手方式接线,然后PLC采用间隔方式访问不同站地址。这样方式效率不会太高,而且会出现丢失数据包

网友D:
回答1.松下没有使用过,但是485通讯原理都是一样的,首先时接口所带仪表的参数都设置成统一的波特率,校验位,modbus地址分配好。

然后plc程序中,配置使用的485接口的波特率,校验位,与下面仪表统一。

最后就是控制命令发送程序,多个仪表的发送指令要分间隔、按顺序发送,做好控制指令轮询发送的流程。

回答2.NO410.为从站modbus的地址,也就是你要和那块仪表通讯设置的modbus站号

回答3.第三个问题比较模糊,modbus站号时你在仪表设置的modbus地址或者站号,大概为0-FF区间。还有一个时modbus协议的地址,表示你需要读取这个modbus从站内寄存器的编号。

网友E: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E: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F:
通讯都有开始结束完成标志,内部继电器,处理好逻辑,一样可以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