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TX与欧姆龙CS1G-44H的PLC通讯

楼主(2018-02-01):
通讯设置,搞了好久也没通讯上

楼主:
哪位大神讲一上连接线的制作和通讯设置,万分感谢

楼主:
PLC软件上如何设置,求教

网友A:
你在mcgs组态软件里找到欧姆龙的hostlink驱动 打开里面的设备帮助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我在试一下